[嵌入式linux] 关于一个float类型数据问题

楼主(2017-05-05):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一个float类型数据在keil c中保留几位小数点?只想要前四位小数,如何去除我不想要的小数呢?

网友A:
由float的有效位数决定,有效数字是7位。你可以sprintf函数强制取四位数字。也可以乘以10000取整然后除以1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float的有效位数决定,有效数字是7位。你可以sprintf函数强制取四位数字。也可以乘以10000取整然后除以10 ...

sprintf不行吧?这不是把他数据转成字符串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rintf不行吧?这不是把他数据转成字符串吗

对,转成字符串,减去0x30不就是数字了吗

网友B:
乘以10000,加上0.5,转换成整数。在c#中有decimal,是x*10^y,而不是这种x*2^y。

网友B:
round和floor函数也可以,math.h 里面有一些函数。

网友C(2019-12-16):
引用 网友A:
由float的有效位数决定,有效数字是7位。你可以sprintf函数强制取四位数字。也可以乘以10000取整然后除以10 ...

没用。乘以1000,除以1000,又变成9位数,它会强行补全

网友D:
先减掉整数部分,然后*1000,取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