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学习C语言的用途~

楼主(2017-05-05):
C是基础的语言

C语言被广泛用于操作系统和编译器的开发

功能非常强

虽然现在不是最流行但是

最基础的东西是也比较好学的语言

如:金山的创始人江明

从30多岁开始学语言

学的就是C

对C的评价相当高

C语言是一种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它既有高级语言的特点,又具有汇编语言的特点。它可以作为系统设计语言,编写工作系统应用程序,也可以作为应用程序设计语言,编写不依赖计算机硬件的应用程序。因此,它的应用范围广泛。

C语言对操作系统和系统使用程序以及需要对硬件进行操作的场合,用C语言明显优于其它解释型高级语言,有一些大型应用软件也是用C语言编写的。

C语言具有绘图能力强,可移植性,并具备很强的数据处理能力,因此适于编写系统软件,三维,二维图形和动画。它是数值计算的高级语言。

常用的C语言IDE(集成开发环境)有Microsoft Visual C++,Borland C++,Watcom C++ ,Borland C++,Borland C++ Builder,Borland C++ 3.1 for DOS,Watcom C++ 11.0 for DOS,GNU DJGPP C++,Lccwin32 C Compiler 3.1,Microsoft C,High C,TurboC等等......

C语言的优点

1.简洁紧凑、灵活方便

C语言一共只有32个关键字,9种控制语句,程序书写自由,主要用小写字母表示。它把高级语言的基本结构和语句与低级语言的实用性结合起来。C语言可以象汇编语言一样对位、字节和地址进行操作,而这三者是计算机最基本的工作单元。

2.运算符丰富

C的运算符包含的范围很广泛,共有34种运算符。C语言把括号、赋值、强制类型转换等都作为运算符处理。从而使C的运算类型极其丰富,表达式类型多样化,灵活使用各种运算符可以实现在其它高级语言中难以实现的运算。

3.数据结构丰富

C的数据类型有:整型、实型、字符型、数组类型、指针类型、结构体类型、共用体类型等,能用来实现各种复杂的数据类型的运算,并引入了指针概念,使程序效率更高。另外C语言具有强大的图形功能,支持多种显示器和驱动器,且计算功能、逻辑判断功能强大。

4. C是结构式语言

结构式语言的显著特点是代码及数据的分隔化,即程序的各个部分除了必要的信息交流外彼此独立。这种结构化方式可使程序层次清晰,便于使用、维护以及调试。C语言是以函数形式提供给用户的,这些函数可方便的调用,并具有多种循环、条件语句控制程序流向,从而使程序完全结构化。

5. C语法限制不太严格,程序设计自由度大

虽然C语言也是强类型语言,但它的语法比较灵活,允许程序编写者有较大的自由度。

6. C语言允许直接访问物理地址,可以直接对硬件进行操作

因此既具有高级语言的功能,又具有低级语言的许多功能,能够像汇编语言一样对位、字节和地址进行操作,而这三者是计算机最基本的工作单元,可以用来写系统软件。

7. C语言程序生成代码质量高,程序执行效率高

一般只比汇编程序生成的目标代码效率低10へ20%。

8. C语言适用范围大,可移植性好

C语言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适合于多种操作系统,如DOS、UNIX,也适用于多种机型。

C语言的缺点

1.C语言的缺点主要是表现在数据的封装性上,这一点使得C在数据的安全性上做的有很大缺陷,这也是C和C++的一大区别。

2. C语言的语法限制不太严格,对变量的类型约束不严格,影响程序的安全性,对数组下标越界不作检查等。从应用的角度,C语言比其他高级语言较难掌握。

C语言指针

指针就是C语言的一大特色,可以说C语言优于其它高级语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有指针操作可以直接进行靠近硬件的操作,但是C的指针操作也给它带来了很多不安全的因素。C++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改进,在保留了指针操作的同时又增强了安全性。Java取消了指针操作,提高了安全性。

C源程序的结构特点

1.一个C语言源程序可以由一个或多个源文件组成。

2.每个源文件可由一个或多个函数组成。

3.一个源程序不论由多少个文件组成,都有一个且只能有一个main函数,即主函数。

4.源程序中可以有预处理命令(include命令仅为其中的一种),预处理命令通常应放在源文件或源程序的最前面。

5.每一个说明,每一个语句都必须以分号结尾。但预处理命令,函数头和花括号“}”之后不能加分号。

6.标识符,关键字之间必须至少加一个空格以示间隔。若已有明显的间隔符,也可不再加空格来间隔。

学习C语言

在初学C语言时,可能会遇到有些问题理解不透,或者表达方式与以往数学学习中不同(如运算符等),这就要求不气馁,不明白的地方多问多想,鼓足勇气进行学习,待学完后面的章节知识,前面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一方面我感觉是我们同学最欠缺,大多学不好的就是因为一开始遇到困难就放弃,曾经和好多同学谈他的问题,回答是听不懂、不想听、放弃这样三个过程,我反问,这节课你听过课吗?回答又是没有,根本就没听过课,怎么说自己听不懂呢?相应的根本就没学习,又谈何学的好?

学习C语言始终要记住“曙光在前头”和“千金难买回头看”,“千金难买回头看”是学习知识的重要方法,就是说,学习后面的知识,不要忘了回头弄清遗留下的问题和加深理解前面的知识,这是我们学生最不易做到的,然而却又是最重要的。学习C语言就是要经过几个反复,才能前后贯穿,积累应该掌握的C知识。

那么,我们如何学好《C程序设计》呢?

一.学好C语言的运算符和运算顺序

这是学好《C程序设计》的基础,C语言的运算非常灵活,功能十分丰富,运算种类远多于其它程序设计语言。在表达式方面较其它程序语言更为简洁,如自加、自减、逗号运算和三目运算使表达式更为简单,但初学者往往会觉的这种表达式难读,关键原因就是对运算符和运算顺序理解不透不全。当多种不同运算组成一个运算表达式,即一个运算式中出现多种运算符时,运算的优先顺序和结合规则显得十分重要。在学习中,只要我们对此合理进行分类,找出它们与我们在数学中所学到运算之间的不同点之后,记住这些运算也就不困难了,有些运算符在理解后更会牢记心中,将来用起来得心应手,而有些可暂时放弃不记,等用到时再记不迟。

先要明确运算符按优先级不同分类,《C程序设计》运算符可分为15种优先级,从高到低,优先级为1 ~ 15,除第2、3级和第14级为从右至左结合外,其它都是从左至右结合,它决定同级运算符的运算顺序.

二.学好C语言的四种程序结构

(1)顺序结构

顺序结构的程序设计是最简单的,只要按照解决问题的顺序写出相应的语句就行,它的执行顺序是自上而下,依次执行。 跟多C语言学习请咨询Q982288214 和李工一起交流 学好C语言基础 为学嵌入式打下良好的基础

例如;a = 3,b = 5,现交换a,b的值,这个问题就好像交换两个杯子水,这当然要用到第三个杯子,假如第三个杯子是c,那么正确的程序为:c = a;a = b;b = c;执行结果是a = 5,b = c = 3如果改变其顺序,写成:a = b;c = a;b = c;则执行结果就变成a = b = c = 5,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初学者最容易犯这种错误。顺序结构可以独立使用构成一个简单的完整程序,常见的输入、计算、输出三步曲的程序就是顺序结构,例如计算圆的面积,其程序的语句顺序就是输入圆的半径r,计算s = 3.14159*r*r,输出圆的面积s。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顺序结构都是作为程序的一部分,与其它结构一起构成一个复杂的程序,例如分支结构中的复合语句、循环结构中的循环体等。

(2)分支结构

顺序结构的程序虽然能解决计算、输出等问题,但不能做判断再选择。对于要先做判断再选择的问题就要使用分支结构。分支结构的执行是依据一定的条件选择执行路径,而不是严格按照语句出现的物理顺序。分支结构的程序设计方法的关键在于构造合适的分支条件和分析程序流程,根据不同的程序流程选择适当的分支语句。分支结构适合于带有逻辑或关系比较等条件判断的计算,设计这类程序时往往都要先绘制其程序流程图,然后根据程序流程写出源程序,这样做把程序设计分析与语言分开,使得问题简单化,易于理解。程序流程图是根据解题分析所绘制的程序执行流程图。

网友A:
开发单片机啊,必须的C

网友B:
现在芯片开发主要还是使用C语言。

网友B:
不同的芯片都有不同的汇编开发,C语言开发是一样的。

网友C(2018-12-05):
怎么样才算是精通 C++?

对提问作补充几点:
1. 精通C++的学习路径.比如需要阅读哪些书籍,参与哪类项目,完成何种开发体验.
2. 能力达到何种水平,才算精通?代码经验,项目经验,开发技巧等等.
3. 精通C++的学习成本.诸位大神分享一下,学习曲线,学习过程,以及走过的弯路.
4. 如何高效提升C++水平.

网友C:
c#,c++,Java,Python选择哪个好?

我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目前大一学校开设课程是 C 语言编程。但是老师说 C 语言是面向过程的,如今 Java、Python 都是面向对象的,让我们 C 语言不用学得太好,担心我们以后学 Java 或者 Python 换不过思维。并且 C 语言是用在 XX 领域比较多,而我们又缺乏电路模拟知识,以后我们工作用 C 语言的可能性太小了(这句话记不太清楚了,但大意这样)。

让我们现在学 C 语言的同时从 C++、C#、Python、Java 中挑一个来学。

请问老师这样说我们转不过思维是否有道理?我选择哪门语言又应该怎么判断?

网友C:
用一年时间如何能掌握 C++ ?

有一定 C 语言基础,日后想从事游戏开发等工作,给自己一年时间,能在此期间精通 C++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