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运放采用那种电源供电方式 DCDC 还是LDO?

楼主(2017-05-06):
(无正文)

网友A:
最好肯定是LDO了,纹波小。如果是用DC-DC的话,滤波要做好,纹波要实际测量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肯定是LDO了,纹波小。如果是用DC-DC的话,滤波要做好,纹波要实际测量过去。 ...

请问负压5V呢 用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负压5V呢 用什么呢

有专门的负压芯片,看你对功耗什么的要求,比如最简单的7805和7905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负压芯片,看你对功耗什么的要求,比如最简单的7805和7905都满足你的要求。 ...

知道了 谢谢

网友B:
可以查看ti芯片

网友C:
必须LDO,之前我这边一个硬件工程师居然用开关电源芯片(dc-dc,2596系列。。)供电,然后导致结果纹波大得不得了,调试了半个月。。最后还是得软件工程师出手发现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必须LDO,之前我这边一个硬件工程师居然用开关电源芯片(dc-dc,2596系列。。)供电,然后导致结果纹波大得 ...

不一定 非用ldo

网友E:
用 LDO 生成负压, 是有困难的.
如果信号不是完全对地, 倒可以用相对地的办法来实现.

如果是 DCDC 就没有实现不了电源变换了. 不过纹波也算是个问题, 改善的措施也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 LDO 生成负压, 是有困难的.
如果信号不是完全对地, 倒可以用相对地的办法来实现.

78系列(7805 7812。。)实现正电压,79系列(7905 7912。。)实现负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 非用ldo

最好的办法是ldo,喜欢捣鼓可以各种尝试,但如果是做产品必须ldo,当然老板让你尝试另外说。
只要技术过关,花时间,开关电源能达到线性电源的标准(要完全一致估计有点难),就像现在的功放都可以用开关电源供电了,不像以前的功放带一个大大的环牛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ldo,喜欢捣鼓可以各种尝试,但如果是做产品必须ldo,当然老板让你尝试另外说。
只要技术过 ...

开关电源能达到线性电源的标准----为什么?一般说来是搞其他人不知道指标怎么分配,一味提高电源指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最好肯定是LDO了,纹波小。如果是用DC-DC的话,滤波要做好,纹波要实际测量过去。 ...

这个建议很不错的,,一般都会LDO的,,设计上也简单的

网友F:
ldo的用的还是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