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一个关于压敏电阻持续通过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7-05-06):
1.想研发一个CT二次侧开路过电压保护器;
2.当电力CT二次侧开路时候,会在CT二次侧产生一个很高的过电压,比较危险
3.CT二次侧开路过电压保护器直接并联在CT二次侧上。当过电压时候内部压敏电阻会导通。
4.压敏电阻导通后,过电压是没有了,但是CT二次侧任然会有电流,这就要求压敏电阻能够持续通过5A左右的交流电。
5.这样压敏会不会烧毁啊?
6.能不能通过压敏并联解决?
7.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案。(不要那种需要外加电源的那种,外加电源的已经有了)

欢迎讨论,非常的感谢

网友A:
选个足够大个的压敏大约就可以了吧?
这类元件一般不能并联使用,因为它们的动作电压不会完全一致,电流分布不均匀,出现故障会一个一个相继烧掉而不会均摊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