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系统] 动力电池BMS管理系统上好多术语不理解啊

楼主(2017-05-06):
最近在研究BMS系统。我是外行。一些基本术语不太明白。请大家赐教。

1.充电高压互锁
2.放电高压互锁
3.碰撞开关PWM检测(这个是干啥的?碰撞检测吗?BMS要这有啥用?)
4.高边输入检测,低边输入检测(高边是啥?低边又是啥?这两个输入检测想实现什么功能呢?)
5.总正继电器控制(放电)。充放电控制(总负)。【这里总正和总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分成两个继电器呢?充放电是继电器工作情况还不   一样?】
6.【直流充电连接检测】【直流充电枪连接后,DcCC信号(连接确认信号)分为两路:一路信号经调理电路后直接至MCU的AD检测口检测,根据检    测值判断连接状态;另一路经过处理后,用于唤醒主电源DC/DC】请问一下,为什么要唤醒主电源的DC/DC呢?是因为主电源DC/DC为了节能,    通常不工作么?
7.还有一个不太明白。总负,动力电池负极,搭铁,这三个不是直接连到一起的么?为什么低频低压信号注入法检测绝缘电阻的时候,还有计算动力电池   负极到搭铁之间的绝缘电阻呢?
-------------------------------------------------------------------------------------------------------------------------------
原谅我是外行,问了这么多
非常感谢

楼主:
没人回答啊

楼主:
是我来错地方了吗?这里不是新能源汽车么》

网友A:
没来错!可惜我不是弄BMS的 不能帮你解答 帮你@下其他版主 @airwill @海中水

网友B:
动力电池的正负端, 都不会搭铁, 要绝缘的, 数百伏特高压搭着, 不危险么
搭铁的是低压控制电源.

网友C:
充放电高压互锁,就是以电压方式实现互锁功能,以此来实现保护的一种方式。至于有的也没有做过深入的理解,至于直流充电链接检测,对应规范上说的很明确。针对第7条,airwill说的很对。

网友D:
高压互锁,是一种可以实时监测高压回路是否连接正常的机制,高压互锁断开,是指高压回路连接异常。
碰撞信号,对于BMS来说也很重要,主要是针对电池包,尤其对于乘用车来说。
高边低边,一般用来检测继电器是否粘连。
总正总负,就是电池包控制电池包正负极通断的继电器。
总负不会搭铁,是电池包壳体搭铁。

网友E:
所谓高边、底边,可以这样理解,一个电器件要正常工作,需要一端接电源,一端接地,如果在电源和电器件之间接上一个开关控制工作与否,这就是高边开关,同样在地和电器件之间接上一个开关控制工作与否,这就是底边开关。目前高低边开关在硬件电路上用的较多,需要详细了解可以去nifineon网站上看看。同样的,在开关量输入中,我们认为如果电源是高边信号,地是底边信号。

网友B:
在ISO国际标准《ISO 6469-3: 2001电动汽车安全技术规范第3部分:人员电气伤害防护》中,规定车上的高压部件应具有高压互锁装置。
高压互锁,也指危险电压互锁回路(HVIL Hazardous Voltage  InterlockLoop):通过使用电气小信号,来检查整个高压产品、导线、连接器及护盖的电气完整性(连续性),识别回路异常断开时,及时断开高压电。

网友F(2017-06-11):
根据楼主的问题,好像是BMS在特定应用中的问题,可能有特定环境下的解释。现根据我的理解做个普遍意义的解答:
1、充电高压互锁:高压互锁主要是用低压控制信号来识别高压连接器的连接状态,充电高压互锁因该至少包括对充电枪、PDU、充电机、DC等于高压充电回路相关的高压部件进行检测,保证充电功能实现和安全。
2、放电高压互锁:应主要包括PDU、电机控制器、DC、APU等车辆驱动相关的高压部件进行检测,保证放电安全。
3、碰撞开关检测:用来检测车辆是否发生碰撞及碰撞严重程度,目前车辆电池系统设计都需要有碰撞检测功能,目的也是要在车辆发生碰撞时,可以检测到并进行响应的处理----如断开相应的接触器、停止车辆驱动,把碰撞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
4、高边检测与底边检测:高边检测,就是检测高电平,对浮空和对地连接不检测;底边检测就是检测低电平了,对浮空和对电源短路不做检测。建议做高边或底边检测时,对信号进行钳位。
5、总正和总负要开你的具体应用了。不过一般大家都把电池包的输出总正极和总负极都串联接触器,就是分别的总正和总负了,在控制上分别控制。分别控制首先考虑安全,然后就是根据具体的应用,做控制方案了。如主负极,是串联在负极上的唯一接触器,这样就可以对电池输出的能源做总体控制。主正就要根据设计方案各有不同了。充、放电回路不一样,所以继电器工作情况不一样,要视具体方案定。
6、CC信号送入MCU的ADC检测,是为了判断充电枪是否连接。唤醒DC是为了在充电的同时,开启DC为辅助电路补充供电,防止因辅助电瓶缺电导致充电异常。
7、在新能源车辆上,动力电池负极是不能与电底盘搭铁连在一起的。动力电池正负极一定要与电底盘隔离。车辆BMS要实时监测主正、主负与电底盘间的绝缘电阻。安全要求。

网友G(2018-09-26):
你做BMS吗?

网友H:
BMS有小玩家吗?

基本没有

楼主:
是的

做BMS几个基本的东西, 供电电源 唤醒信号 充电辅助电源,充电判断,HVILi,HVILo.等等

网友G:
我也做啊 同行  可以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