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自己做的这个开关电源,带20W以上的就会过流,E40磁芯

楼主(2017-05-06):
(无正文)

网友A:
E40才20W,是不是少打了一个0?

网友A:
有点像是限流到了。
采样电阻用小点试试? 有可能炸哦

楼主:
@戈卫东 没有少个0,就是这样,才是有问题的,我带负载是瞬间90W就够用了。采样电阻0.47,我用2个并也是这样。用4个并,也这样,但很容易炸掉。

楼主:
是不是电路设计哪里不对?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电流波形前沿尖峰太大,误动作了。

楼主:
加了一个C4电容了

网友B:
C2加大到200uF!…

网友C:
R14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c2  -->200uf,太大了,笔记本90W,也不过47uf

楼主:
R14改为0.18也是这样

示波器看IC的3脚,这种一般是有扰动进入,你加了C4但是有可能实际PCB位置不对,这个以前遇到过,就是开关管不动作也会有电压出现,还有就是你用R12引入一个偏置改善电流取样电阻,那个提供源是不稳定的。

楼主:
R12我取消不用了,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D:
在C3上并联一个稳压管

楼主:
C3?并多大的?

网友A:
搞定没?这种情况就需要用示波器,把关键点波形搞出来看看

网友E:
看VCC是否过压,

网友F(2017-06-14):
亲,应该是芯片过压保护了,在带载18W的情况下量测下VCC脚是不是超过或接近27伏了,根据你的匝比算,明显VCC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亲,应该是芯片过压保护了,在带载18W的情况下量测下VCC脚是不是超过或接近27伏了,根据你的匝比算,明显VC ...

可能不是过压,应该是过流,我把动作时间变小,导通时间变小了,电流小了,就没有问题了。但功率还是不够预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定没?这种情况就需要用示波器,把关键点波形搞出来看看

没有,找不到原因,只能减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