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画的四层板,评价一下?

楼主(2017-05-06):
ADM, AN, DM, ni, s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XP-201411140858\桌面

网友A:
间隙可以再调大一些,敷铜就不会紧贴走线和引脚焊盘了

网友A:
确定是四层板吗。没看见中间层啊

楼主:
当然是四层板,中间怎么看到到呢

网友B:
绿色的应该是中间层,不错。画好了可以找我打样呀,我是做pcb快板打样及小批量试产的,可以做0.2的孔径  3mil的线距线宽   下单网站:www.zyidl.com/x    梁工:13412003155   qq:990349681

网友C:
太不讲究

网友D:
这么简单的板子,2层就够了;

PCB设计不该犯的错误,你好像都犯了;

那几个贴片的MOS管,组合成H桥吧;
好像基本的保护都没加;

网友E:
还有wifi、把,赞一个

网友F:
想找的话,总可以找出点毛病的,三极管,好像引脚就错了;

网友F:
FPC座的2个耳朵,接地,地线就会更通顺了

网友F:
用的什么RTC芯片?RTC晶振确定不要并联电容吗?

网友F:
蜂鸣器为什么不旋转180°摆放?

网友F:
截图不清楚 差评

网友F:
电解电容 蜂鸣器没有看到极性标识

网友G:
4层板一般有地层了, 上下为啥要铺铜?

网友H:
引用 网友G:
4层板一般有地层了, 上下为啥要铺铜?

大概是防止板子变形吧

网友I:
一般吧,是处女作?

网友J:
个人感觉,整体布局,不是很好

网友K:
很不错,做板子10片只要200大洋

网友L:
我觉得可以加一些过孔吧

网友M:
不错,但是似乎双层板也可以实现。

网友N:
可以了,打个75分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很不错,做板子10片只要200大洋

那个供应商呢 推荐下

网友K:
众一电路Q2506879591

网友O:
layout 太随意了,gap 不注意, 孤岛也没清

网友P:
1、电源线、MOS管功率线等太细。
2、这种板用双面板轻松搞定,4层实在是太浪费,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3、晶体下方走了无关的其它信号线。
4、射频模块等太靠近板边,无法用便宜的V-CUT工艺来拼板。
5、封装做得不规范,晶体实物很可能会压到下方两个电容,SOT23器件做得太长,1、2脚和3脚间明显太开,还有前面兄弟说的有些器件没有极性标记等。
6、两个可调电阻如果是上调的还行,如果是侧调的,请转180度放,不然被其它元件挡死,拧不到的。FPC也是一样,立插的还好,侧插的也不好插,最好转180度放。
7、电容边上一圈下方不要打除地线外的过孔,一些皮没包好的容易短路。
8、MCU右上方4个大通孔是什么鬼?如果是测试点,请改用底层表贴焊盘。
9、直插的接插件没有每个脚功能的标识。

网友Q(2017-08-17):
把板子的四角弄成有弧度的就更好了。。

网友R:
这个板画得很随意!仅仅是保证网络的联通,很多地方都是有问题的,前面的各位都有提到。这个板打样前还是改一改吧。
另:双面板就OK了,别浪费4层板的钱了

第一眼就是乱,丝印层字符各个方向都有,能调整一下?
第2眼就是挤,铺地的安全间距小了。
3:很多走线明显是细了
4:IC的1脚标志不要放在IC丝印框内,不然贴上IC就不知有没有贴反了
5:1302?这个料的晶体Y1不要太靠近MOS桥,会有温飘的
6:电源线该加粗就要加粗,电解要标上方向,
7:Y2可以加上丝印椭圆。
8:死铜没删除,走线可以不用很多折点,如MCU内的2条线可以靠近。
9:接口排针可以标上功能定义。
10:双面板可以了吧?多层板不多一点过孔?
11:FPC的左右两个焊盘可以连到地网。
12:2个电位器,如果是侧调的,调整其方向,要一致向板外。
13:滤波电解的正极焊盘与电源线,不要走T型线。
14:多个较高的器件中间不要放可能要调整参数的很低的器件,不好拆换的!

网友S(2018-07-23):
这个板子的功能是什么啊

网友T:
你好,我司是专业生产PCB板的,打样40元起,批量280元起,有需求请随时和我联系,谢谢!

市场部:舒文敏

TEL:0755-85272231

Mobil:13322988948

QQ:378873123

E-Mail:ZTHPCBSZ@126.com

Addr:深圳市宝安区沙一锦程路鼎丰科技园1栋1楼

网友U(2020-10-11):
布局可以优化,走线可以再拉拉

网友V:
第一眼看上去四个螺丝孔不对称,左边和右边覆铜面积不一样。建议可以螺丝孔附近的信号避开,包括GND线,可以防止螺丝将绿油磨掉造成短路。

网友W(2021-01-11):
很棒棒哦,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