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是什么元件,放电管?TVS?还是触发二极管?

楼主(2017-05-06):
这是一个商用燃气灶上的点火高压发生器。这个电路设计的很不错,总共10个元件,工作稳定,厂家说可以24小时连续工作,我连续通电一小时试了下,也只是稍微有点温升。
最关键的一个元件是中间哪一个有印着64数字的象二极管的元件(原理图中的GV272(GL64)),旁边的是1N4007,感觉像是一个放电管,GV272是板子上印的型号,GL64是管子上印的型号,不过都查不到具体的参数。
不知有没有谁能给补充上这个元件的数据。

网友A:
阻容降压后,高压保护或者是放电管

网友B:
应该是TVS管!

网友C:
这个是TVS          上面有型号的

网友D:
特性类似于触发管的放电器件或组件

网友E(2017-06-29):
专业EEPROM 2K~1M,FLASH4~64M存储器件与TVS,ESD保护器件400W~30KW,1206/2512/2725/2728/4527阻值:0.25毫欧到100毫欧功率:1W到5W合金电流采样取样电阻,扣扣150-220-3939 Mike贺150-1345-4307可以提供样品与技术支持欢迎沟通。

网友F:
是高压触发二极管,与触发二极管相似的是,没有达到触发电压时,呈高阻状态,不过触发电压是从90V~330V有多种规格,达到触发电压时导通,与触发二极管不同的是,管压降极低,1.5V左右,流过的电流小到一定程度,恢复高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