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如何关闭和开启epwm_isr中断?

楼主(2017-05-06):
请假大家DSP28335的问题,程序里能不能暂时关闭epwm_isr中断,待执行完一些语句后重新开启epwm_isr中断?我之前试了先把 EPwm1Regs.ETSEL.bit.INTEN = 0; 等到要重新开启中断时再来一条 EPwm1Regs.ETSEL.bit.INTEN = 1; 但是好像不行

网友:
ECap1Regs.ECEINT.all = 0x0000; // Disable all capture interrupts
ECap1Regs.ECCLR.all = 0xFFFF; // Clear all CAP interrupt flags

网友A:
在配置epwm_isr中断没有这个寄存器吗

网友B:
设置后是中断不能执行了?还是中断不能开启?

网友C:
EPwm1Regs.ETSEL.bit.INTEN 就是这个中断寄存器。

网友:
ECap1Regs.ECCTL1.bit.CAPLDEN = 0; // Disable CAP1-CAP4 register loads
ECap1Regs.ECCTL2.bit.TSCTRSTOP = 0; // Make sure the counter is stopped

网友A:
如果想关闭中断,可以不使能这个中断就行。

网友B:
这个关闭中断之后,重新配置这个中断函数。

网友C:
楼主也可以通过全局中断来控制epwm

网友D:
关闭与开启中断的有专门的封装函数的。

网友E:
最简单的就是全局中断的实现。

网友E:
EPwm1Regs.ETSEL.bit.INTEN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