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线芯片!

楼主(2017-05-06):
有没有像汽车、电动车钥匙那种无线芯片,有个项目需要,发射端要求纽扣电池供电,体积小。看淘宝无线收发芯片都是要程序传输数据的,那样发射端麻烦,还要接单片机!我这个需求很简单,只要按一个按键发送一组特定数据就行。接收端可以有单片机啥的,所有想起来其实电动车的钥匙就是这个原理。想问下,有人知道它用的芯片型号么??

网友A:
那里面并没有无线芯片,无线信道仅仅是一只晶体管,芯片是编码器。建议你去看看PT2262的器件手册,这是无线车钥匙用的非常多的一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里面并没有无线芯片,无线信道仅仅是一只晶体管,芯片是编码器。建议你去看看PT2262的器件手册,这是无线 ...

恩,了解,多谢。找到一个。PT2262应该是接收解码,我看淘宝都已经有了单片机程序解码了,代码卖二十多。万能的淘宝

网友B:
你可以看下SI4438   qq:503276777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了解,多谢。找到一个。PT2262应该是接收解码,我看淘宝都已经有了单片机程序解码了,代码卖二十多。 ...

PT2262是编码芯片,PT2272才是解码芯片,为何不看器件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2262是编码芯片,PT2272才是解码芯片,为何不看器件手册?

好的,多谢

网友C:
关键字  超外差

网友D:
华普有,去他们官网看看,速率频率连续可调,,几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