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M2576做负压输出存在上电冲击大的问题

楼主:
      用LM2576-12,按照pdf资料搭了产生-12V的电源,输入电压为24V,供电采用0.5A自恢复保险丝。偶尔遇到一块电路板,上电会出现过流的情况,一旦过流,自恢复保险丝就会动作保护,无**常上电。后根据电路设计,在电路中加入了滞后电路,滞后时间大约为650ms时间-12V输出。但是仍然存在过流情况。
      输出储能电感为330uH,输出电容为440uF。输入端有较多电容,容值为660uF。续流二极管采用肖特基二极管B340A。
      加入缓冲电路,缓冲电路,电容焊接了5uF电容,E:\可以从示波器明显看到-12V建立时间延时大约650mS左右,但是为何上电启动时,仍然有较大的冲击电流呢?
      这里的开关电源足够大,输出可达10A。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上升率较慢,空载情况下,从上电24V上升到建立稳定电压大约为20mS。
      如果把开i关电源上电稳定后,再给电路板合闸,可以正常启动。冲击电流最大可达20A。但冲击时间极短,在200uS左右。
      目前主要的问题是,我已经把-12V使能在上电时给它不使能了,为何在启动时还会有这么大的冲击电流呢,这个怎么解释一下呢。

楼主(2017-05-06):
第2通道是商店的额24V开关电源输出,第3通道是上电时的冲击电i流,第1通道是正常启动时的-12V输出。图3第1通道是12V电源输出。

24V稳定后上电无问题,可以正常启动

24V稳定后上电无问题,可以正常启动

延时启动电路设计,容值为5uF,阻值为两个50k

延时启动电路设计,容值为5uF,阻值为两个50k

开关电源启动时,保险丝保护启动不了的电流和电压波形。

开关电源启动时,保险丝保护启动不了的电流和电压波形。

网友A:
Cout并联一个二极管,5822就可以;R1改1k;
不保证管用

网友B:
可以使用xl2576,同时把输入,输出电容容量控制再100uf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提供样品。

网友C:
LM2576输出最大占空比98%,所以启动电流会比较大。但是根据你的参数计算的峰值电流也是不到1.5A啊。。。。
应该选择最大占空比为90%左右的比较好,冲击小。输出电流小的话,不如用MC34063来做反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xl2576,同时把输入,输出电容容量控制再100uf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提供样品。 ...

XL2576是100%占空比输出的,用这个做反压不大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XL2576是100%占空比输出的,用这个做反压不大好吧?

芯片内部还有个限流电路,当触发到限流点时就会关闭功率管,所以启动时不会工作在100%状态,可以使用反压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芯片内部还有个限流电路,当触发到限流点时就会关闭功率管,所以启动时不会工作在100%状态,可以使用反压 ...

这个我知道啊,如果每个周期都靠限流来关断,我的产品是不敢用的,当然,玩玩可以,但是做产品,我绝对不用。

网友D(2017-07-20):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了

网友E(2018-05-17):
稳压二极管+一个光耦组成导通控制电路连接到LM2576导通引脚。当电压大于一定时,才可以到工作。避免了上电瞬间的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