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镜像电流源的稳定性如何?

楼主(2017-05-06):
学模电的时候,都碰见过镜像电流源,利用电阻,三极管,就可以搭建一个简单的镜像电流源,要求三极管的参数保持一致。

这样就可以保证电流镜像效果好。

个人有一个疑问,镜像电流源的稳定性如何,用什么来保证分辨率?

网友:
分辨率?什么鬼

网友A:
同问,分辨率是什么鬼

网友A:
凡是看见:三极管的参数保持一致

都是在集成电路里广泛应用的手法,分立元件效果不一定好,因为就算是你做了筛选,温度和老化也难以一致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基于简化的模型。
实际器件是不同的。远远达不到他描述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