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复位引脚的问题。

楼主:
今天看了下公司以前设计的产品,产生一个疑问:单片机高电平复位, 但是本公司设计的产品单片机的复位引脚拉为GND,这对单片机正常运行会产生影响吗? 因为很少看见这样的设计,有人能解释下吗?

楼主(2017-05-06):
查找了一下匠人手记,也不是很明白!

另外:按照如上图所示,单片机在上电启动过程中会进行复位动作吗?

如果不进行复位动作,那么单片机的指针指示到哪里?

网友A:
有的单片机内部硬件电路对RST脚已做处理,外部接地也无妨,但对标准51单片机RST不能随便接。

网友B:
看datasheet,上面注明要用电阻接地的

网友C:
芯片资料建议,晶振12M以下时复位电路可以不用电容,电阻用1K这里电阻有点大不过还是建议保留复位电路

网友D:
51比较另类,都是高电平复位。

其他单片机基本都是低电平复位。

网友E:
不同型号有不同的设计,STC的一些型号带有内部复位电路,外部复位可以在烧录程序时重新定义,去看看器件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