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的波形扭曲

楼主(2017-05-06):
1000:1 5A的电流互感器,火线穿过中心孔,负载是一把烙铁。互感器两脚接100欧电阻,示波器表笔直接测量电阻两端波形,如下:(此时单纯测量互感器,并没有连接其他电路)

经过放大电路,波形失真:

请问:这是互感器本身的问题,还是我使用不当?

网友A:
“火线穿过中心孔,负载是一把烙铁。互感器两脚接100欧电阻,示波器表笔直接测量电阻两端波形,”
“负载是一把烙铁”,烙铁是串联在电流互感器一次回路里?一次回路还有没有其它用电设备?
“互感器两脚接100欧电阻”你的电流互感器有这么大容量?须知二次额定电流1.5A,接100欧电阻的话,容量至少是225V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线穿过中心孔,负载是一把烙铁。互感器两脚接100欧电阻,示波器表笔直接测量电阻两端波形,”
“负载是 ...

微型电流互感器,就长这个样子。我是用两相插头,引出L、N,把L穿过互感器的中心孔,然后L、N分别接上烙铁插头。插上插线板,OK!

手册给出的说明是接50欧电阻,这个有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微型电流互感器,就长这个样子。我是用两相插头,引出L、N,把L穿过互感器的中心孔,然后L、N分别接上烙 ...

“手册给出的说明是接50欧电阻,这个有关吗?”
有关系,但不是波形变成这种形状的原因。
电流互感器二次允许接入的电阻值有限制,例如电力工业上用于仪表的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就要求电阻不大于5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微型电流互感器,就长这个样子。我是用两相插头,引出L、N,把L穿过互感器的中心孔,然后L、N分别接上烙 ...

猜测你的电烙铁是带控温功能的,造成波形如此诡异。

网友B:
没必要放大吧 直接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C:
互感器应该没问题

网友D:
烙铁内是不是有可控硅调温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烙铁内是不是有可控硅调温电路?

我正是怀疑这一点。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波形确实和负载有关系。下图是泰克和安捷伦测量的直流稳压电源。

下图是安捷伦测量的电脑主机:

题外话,示波器还是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