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C28250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5-08):
长期打嗝, 有损坏风险
得找原因哪
过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期打嗝, 有损坏风险
得找原因哪
过载了么?

谢谢,现在查出是检流器引起。图中C12一接就保护

网友A:
C12 引起, 这个情况有点奇怪了
就算 C12 不良, 是短路的. 也有前面的 1K 电阻限制电流, 不会导致过载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2 引起, 这个情况有点奇怪了
就算 C12 不良, 是短路的. 也有前面的 1K 电阻限制电流, 不会导致过载哪. ...

还有一问题:为什么不接同步整流可以带载,一接上就无输出。同步整流信号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2 引起, 这个情况有点奇怪了
就算 C12 不良, 是短路的. 也有前面的 1K 电阻限制电流, 不会导致过载哪. ...

你好,检流电路中C12没有不良,真的不明白

网友A:
同步整流信号正常, 但功能也出现异常
会不会是死区控制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整流信号正常, 但功能也出现异常
会不会是死区控制方面的问题?

请问能电话联系你吗,电话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能电话联系你吗,电话是?

这是芯片的死区设置参数,谢谢

网友B:
死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