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差分线对元器件引脚有什么要求?请教

楼主(2017-05-06):
用网上找来的库文件布线,在原理图中设置好差分对网络后编译,出现提示:

大意是差分网络连向了非差分引脚。

我用两个2P的接头试着布线,可以编译成功。

然后我修改原理图元器件,把引脚的各个属性都用遍了,但还是提示连向了非差分引脚。
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人气不旺啊 ,顶起来。

网友A:
两个封装要设置成一致,一个芯片为输出,一个或者多个芯片为输入,上拉电阻设置为 Passive,然后就可以接一个网表上了。
这个警告不用管它,照样能生成网表,照样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