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L:1级的直插芯片保质期多久?

楼主(2017-05-06):
MSL:1级的直插芯片再常温情况下保存四年了还能使用吗?风险有多大呢?

网友A:
用没问题,几十年前世界上第一片集成电路,如果保存完好,依然可用。就是更早的晶体管、电子管也同样。而所谓“保质期”是指可焊性,时间过长管脚氧化会造成焊接不良,批量生产的话会很麻烦。管脚处理过就没问题了,但这需要耗费额外的成本。小批量手工焊接特别是DIY,则没有保质期一说,只要完好就可用,哪怕比你的岁数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