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16位数据给这个芯片

楼主(2017-05-06):
最近拿到一块TLV5616  12位精度的DA芯片,但是数据输给他则需要16位的数据,但是MSP430G2553的SPI数据最高也就8位,怎么才能输出16位数据给这个芯片。来个高手帮忙下!

楼主:
最好给个代码,感激不尽!

网友A:
分高低8位传

网友B:
可以用IO模拟SPI,要多少位有多少位,很简单的,弄懂SPI的接口时序即可。

楼主:
事实上,我在设计中,极少用到硬件SPI,因为考虑到高密度布板的工艺性,即使有硬件SPI也未必比模拟SPI更好连线或编程。

网友C:
模拟IO口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A:
模拟SPI的致命缺点是太占用CPU~!

网友D:
是啊,你可要想好了啊

网友E:
根据时序来啊。5616网上的例子还少吗。

网友F:
模拟SPI总线的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G:
将16位的数据分开传输的就可以啦。

网友H:
这不是串行寄存器吗?

网友I:
这个SPI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J:
对它进行编程的通信方式有很多种,数据手册上说有TMS320,SPI和QSPI 和Microwire serial ports.

网友K:
SPI有对应的寄存器的地址。

网友H:
你可以模拟串行数据发送。

网友I:
直接发送数据,对应操作IO。

网友J:
[url=http://www.deyisupport.com/cfs-file.ashx/__key/communityserver-discussions-components-files/58/8867.QQ_FE564772_20140420193222.jpg]

网友L:
如果是有SPI模式,肯定是两个8byte的数据寄存器

网友M:
这个芯片有串行配置的方法。

网友N:
这个不就是16位数据配置吗

网友O:
并口的DAC芯片速度快一些。

网友L:
楼主具体看看这个手册里面数据配置的问题。

网友M:
在datasheet里面有具体的这个接口的说明。

网友N:
可以模拟IO输入DAC数据。

网友O:
MSP430G2553的SPI只要需要16个工作周期,执行速度相对减少16倍。

网友P:
能输出16位么?

网友Q:
楼主没有试过串行数据输入吗

网友Q:
这个在pudn能够下载到代码

网友R:
我也不明白 坐等高手

网友R:
为了积分而努力

网友S:
这个就是串行数据,不必考虑位数。

网友S:
这个16位的输入数据的方式。

网友T:
这个分开发送数据的,,一次肯定发送不了,,分两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