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自行车跑表是怎样测速的?

楼主(2017-05-06):
最近想做一个自行车跑表,自己想着应该挺简单的,使用一个干簧管作为测速传感器,通过微控制器计算出周期或者频率,再计算速度V=2πR/T。但是这样计算不对,请问哪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A:
不知道你公式写的啥。

每转一圈触发一个信号,然后根据轮子周长乘一下。
不对是怎么个不对法? 期望值是多少? 实际值是多少?

现在GPS挺便宜了,可以考虑来个GPS,测速并记录轨迹妥妥的。

网友B:
公式应该没有问题,主要是时间和距离的单位要进行变换,为 公里/小时

网友C:
干簧管玻璃封装容易坏,而且还有离心力影响,不适合高速运动的场合。应该换成霍尔传感器好一点

网友D:
轮子测速,貌似不是啥新技术吧,
汽车上都能精确到到厘米啦,
就是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E:
就是磁铁加干簧管,这个又不需要很快的数据,且功耗极低算法简单。

网友F:
这么做没问题,不过霍尔更可靠,算出来的结果差得多么?注意各种单位,例如轮胎好多都是英寸的

网友G:
建议用霍尔

网友H:
以前做过,一块磁铁+霍尔 单片机计数转换显示,
网上更牛的人用个计算器就搞定。

网友I:
轮胎打滑会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J:
磁铁加霍尔

网友K:
最好采用 霍尔传感器

网友L:
干簧管 省电

网友M(2017-06-08):
码表不就是十几块钱的事,还费这事!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公式应该没有问题,主要是时间和距离的单位要进行变换,为 公里/小时

你按一秒的速度啊算出结果乘以3.6还是多少就是公里/小时。这个精度一般够用了

网友O:
楼主的采集方案可行。用霍尔产生脉冲信号,实现基本没有问题。不过意义不大。

网友P(2017-07-14):
用霍尔比较好

网友Q:
V=2πRF,F是1秒内的脉冲数

网友R:
转一圈一个脉冲。精度有些差 不过要求不高

网友S:
只算脉冲数了,轮胎的直径不算了,各轮胎的直径是相同的吗?

网友T:
这样可以的,我以前做过,累计脉冲数乘以周长可以算出里程,计算两脉冲之间时间算出速度,最初是用红色数码管,用了一次就果断放弃,一是白天在车把上led根本看不清,亮度太暗,二是耗电太大,需要一块6v大铅酸蓄电池,后来改为1602液晶屏就好多了。用的是干簧管,精度很准,500米马路上跑几个来回误差就是车轮+/-一圈的误差,测试性能不错,目的达到了,后来因为防水等原因未正式安装使用。
3年前花14元网购了一块码表,主要是体验一下成品性能,有一块塑包磁铁可以固定在辐条上,一个塑包干簧管用扎带固定在前叉上与液晶码表连接,安装方便性能很稳定,按说明设定好车轮直径,用到现在还未换过内部纽扣电池。干簧管性能很稳定,如果是霍尔的话,估计电池不到半年就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