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DIR|=0x10

楼主(2017-05-06):
这种写法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我不是很懂,直接使用P1DIR=;不行?

楼主:
P1DIR&=0xdf呢?

网友B:
P1DIR|=0x10;等价于P1DIR=P1DIR|0x10

网友C:
P1DIR&=0xdf;等价于P1DIR=P1DIR&0xdf;

网友D:
0x10的二进制码是0001_0000, 一共有8个bit, bit0~bit7
所以P1DIR|=0x10 是将bit4设为1, 其余bit都保持不变

网友E:
楼上说得对,我补充一下,0xdf的二进制码是1101_1111

网友C:
所以P1DIR&=0xdf是将bit5设为0,其余的bit都保持不变。

网友C:
P1DIR|=0x10说明把BIT4置1.其他位保持不变。P1DIR=0x10是只把BIT4置1.其他置0.你要明白那个”或“的意思。

网友A:
或,,表示对其中的一位进行置位操作的。

网友B:
P1DIR |=0X10 ,或,只要相或的两个数中有一个为1 ,结果就为1,  这样做其他位是1的,仍然是1,是零的仍然是零,0x10,转换成二进制,0001 0000,这样就把从左到右  第四位置一了,其他的位仍保持不变

网友D:
这个就是给相应的位置位操作的。

网友F:
这个是给p1.4口置1操作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