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的时候总是出现object error

楼主(2017-05-06):
psoc开发软件安装后,使用的时候总是出现object error,怎么办啊

网友A:
你先找到有病毒的文件然后删掉它

楼主:
删不掉啊

网友B:
用文件粉碎机粉了

网友C:
实在是不行的话,那就系统重装或软件吧

网友D:
你用的是designer还是creator?

网友E:
什么时候会出现何种错误?其他能正常操作吗?

网友F:
如果不能 www.cypress.com > Support > Technical Support > Create a case

楼主:
算了,后天去单位看看吧,结贴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算了,后天去单位看看吧,结贴了

同8楼的建议,看看是否是 SVG viewer没有安装正确。
如果问题没有解决,可以继续回复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