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语句 AD_Value |= AD_DOUT; 什么情况下会是右移呢?

楼主(2017-05-06):
//I/O定义
sbit AD_DOUT P1^5;
...
...
//语句
signed int AD_Value;
...
AD_Value |= AD_DOUT;
...

//反汇编结果如下:
74: AD_Value |= AD_DOUT;
75:
C:0x09AC A295 MOV C,AD_DOUT(0x90.5)
C:0x09AE E4 CLR A
C:0x09AF 33 RLC A //左移,什么情况下是右移??
C:0x09B0 4207 ORL 0x07,A

请问语句 AD_Value |= AD_DOUT; 什么情况下会是右移呢?

网友A:
干吗要右移?这个RLC的目的是把AD_OUT移到A中。

网友B:
好办:  CY=AD_DOUT;
          CY=ACC&0X01;  //产生右移指令
          AD_Value=ACC;
          ……

编译结果:
          MOV          C,AD_DOUT
          RRC          A     ;右移
          MOV          R7,A
          MOV          R6,#00H
;---- Variable 'AD_Value?041' assigned to Register 'R6/R7' ----

楼主:
AD是串口接收的,16位,低位在前,我想右移进 AD_Value

谢谢楼上的

网友C:
简单:
AD_Value >>=1;

网友D:
unsigned char i;

AD_Value = 0x0000;

for (i = 0; i < 16; i++)

{    //16位循环操作

     clock();  //时钟脉冲让器件输出

     AD_Value >>= 1;  //在这里右移

     if (AD_DOUT)

     {  //输出为高电平时令最高位为高

         AD_Value |= 0x8000

     }  //低电平不用理

}

网友E:
编译器会根据位变量在字节中的位置进行相应方向的移动。

网友E:
很多时候这只是为了让愚蠢的编译器产生你所需要的汇编而已。

网友F:
需要标准移位操作的话我发的例程可以啊

网友G: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解決的技術問題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