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这些功能

楼主(2017-05-06):
最近因为项目需要,现在需要选择一款芯片,主要思路是:通过TI DSP2812与DAC芯片连接产生4KHZ左右的正弦波,然后将4KHZ的正弦波经过AD转换再传回到DSP2812中,检查数据的变化。我想选择一款芯片,看见有款TLV320AIC23的芯片,可以实现AD、DA集成于一个芯片上,可是感觉太复杂了,我想询问一下TI有没有其他型号的芯片可以实现我上面说的功能?

楼主:
检测的主要是检测相位变化

楼主:
还有一点小疑问:DSP发送数据时通过外扩DA芯片产生4KHZ正弦波,接收时用DSP自带的AD接收数据

网友A:
没法实现吧

楼主:
嗯,我这样设计了,试了下,感觉不对,可是还是不太明白原因。

网友B:
嗯,那就不行呗

网友C:
这个只有用这种专门店芯片来实现的吧

网友D:
你可以使用芯片内部集成的AD和DA

网友E:
直接使用DSP2812的DAC和ADC

网友F:
采样频率要到多少?

网友G:
现在DSP的MCSP可以驱动TLV320AIC23。

网友D:
TLV320AIC23是做语音输入的,有干扰。

网友E:
现在芯片都自带数据转换模块,使用外部的信号干扰太大了。

网友F:
如果频率太高,就不能使用TLV320AIC23

网友G:
同一款芯片不可能集成数模转换和模数转换。

网友H:
现在DSP都带有ADC和DAC功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检测的主要是检测相位变化

相位变化就是可以通过内部的ADc实现。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使用芯片内部集成的AD和DA

这是芯片内部的功能

网友K:
引用 网友F:
采样频率要到多少?

声音采样一般都是几Khz左右。

网友L:
引用 网友G:
现在DSP的MCSP可以驱动TLV320AIC23。

TLV320AIC23+DSP5509这个最好用了。

网友H:
楼主这是舍近求远的方案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检测的主要是检测相位变化

数据输出的问题,可以DAC输出。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直接使用DSP2812的DAC和ADC

不知道够不够楼主想要的采样速度。

网友K:
引用 网友F:
采样频率要到多少?

DSP的AD就能够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L:
引用 网友G:
现在DSP的MCSP可以驱动TLV320AIC23。

以前用过5509+TLV320AIC23做过复读机很简单。

网友M:
现在的处理都有AD和DA,可以实现。

网友N:
引用 楼主:
检测的主要是检测相位变化

检测相位使用FFT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小疑问:DSP发送数据时通过外扩DA芯片产生4KHZ正弦波,接收时用DSP自带的AD接收数据
...

方波信号可以使用捕获功能。

网友P: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有用这种专门店芯片来实现的吧

TLV320AIC32是语音芯片。

网友N:
引用 楼主:
检测的主要是检测相位变化

有其他的相位检测方法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小疑问:DSP发送数据时通过外扩DA芯片产生4KHZ正弦波,接收时用DSP自带的AD接收数据
...

不一定使用DA产生方波信号,直接IO实现方波

网友M:
推荐DSP28335这个芯片。

网友P: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有用这种专门店芯片来实现的吧

这个芯片需要设计外部的AD和DA芯片。

网友Q:
DA、AD的继承在一块的比较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