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USART DMA

楼主(2017-05-06):
我使用的是 STM32F103R8T6 的芯片 , 在对 USART 的 DMA 接收,
DMA 接收的时候,如果设置接收 10 位接收长度,但上位机只发送了 6 位。接收数组保存到 U[5]

下次再发送只能接着上次的,从 U[6] 开始保存,并且覆盖之前的数据

问题:  怎么样才能每次都从 U[0] 开始保存?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搞这么复杂干吗?按1个字节接受发送多省事,这样接受后还要通过移位运算,才可以使用

网友B:
需要软件设置,所以这个情况dma不太适合。
要么你就是先全收了再处理。

网友C:
DMA发送串口配置成功了吗?

网友C:
不想使用串口中断,想使用DMA作为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A发送串口配置成功了吗?

DMA的接收和发送都成功了  但是  连续乡下发送的时候有点干扰  还没整明白

网友D:
每次都重新初始化配置下就好了

网友E:
要么补齐,要么重新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