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值是读哪个寄存器的值啊?

楼主(2017-05-06):
用timerA定时,在定时过程中多次读值,读值是读哪个寄存器的值啊?

网友A:
读TAR寄存器,在TimerA使用高频源如SMCLK时建议先停止计时,然后读数,读完以后再继续计时,即使使用ACLK也做这样的建议。

网友B:
按时间点读定时/计数寄存器TAR的值,每次读的值计入一个数组就可以啦

网友C:
说得好,完全正解

网友D:
读取CCR0寄存器的值吧。。

网友E:
读取计数器里面的数值

网友F:
在定时器过程中为什么要读取数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读TAR寄存器,在TimerA使用高频源如SMCLK时建议先停止计时,然后读数,读完以后再继续计时,即使使用ACLK ...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判断数值计算到哪里

网友F:
没有定时器中断吗?

网友H:
楼主要读取什么数值,重置计数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读TAR寄存器,在TimerA使用高频源如SMCLK时建议先停止计时,然后读数,读完以后再继续计时,即使使用ACLK ...

应该通过计数器计算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时间点读定时/计数寄存器TAR的值,每次读的值计入一个数组就可以啦

这个是分时计算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读取CCR0寄存器的值吧。。

CCR0才是计数器的。

网友J:
定时器里面就配置寄存器和比较寄存器,计数器。

网友K:
可以通过定时器中断计算,不要读取计数器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按时间点读定时/计数寄存器TAR的值,每次读的值计入一个数组就可以啦

不是应该是CCR0计数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时间点读定时/计数寄存器TAR的值,每次读的值计入一个数组就可以啦

计算定时器A的计数器,只需要读取一次就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读取CCR0寄存器的值吧。。

楼主要实现的TIMERA功能不是很明确。

网友J:
读取的计数器寄存器里面的数值。

网友K:
定时器中断更好的响应计数器数值。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按时间点读定时/计数寄存器TAR的值,每次读的值计入一个数组就可以啦

MSP430捕获模式TAR,这个不要用。

网友E:
你是读取哪个处理器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