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简单说说DSP与单片机

楼主(2017-05-06):
谁能简单说说DSP与单片机

网友A:
DSP是单片机的一个分支。它有专门的FFT算法需要的特殊指令,流水线指令处理。能以较高的速度进行运算。我们可以根据需要选用他。

网友B:
对,如果你作一个遥控器,选用他就没优势了。因为很多其他的用于遥控的单片机比他更适合用来作遥控器。

网友C:
如果你用89C51来作语音或图像识别就不如DSP了。

网友D:
单片机长于控制场合应用,DSP长于信号分析运算

网友E:
本身针对了不同的需求,应该不存在互相替代的问题。不过目前这两者特点互相融合的趋势倒是越来越明显。

网友F:
如果你还没进入开发领域,把单片机的硬件摸透了对学DSP帮助很大

网友G:
DSP也可以作为单片机使用。

网友H:
DSP:适合于数字信号处理,例如FFT、数字滤波算法、加密算法和复杂控制算法等。

网友I:
单片机主要用于控制,数据处理能力相对较差,本身只能进行加法和位移运算,而他乘除法运算则通过加法和位移指令合成,所以运算速度也比较慢。

网友J:
从性能、价格等方面对单片机和 DSP 器件进行比较

网友G:
DPS倾向于数据运行的功能。

网友H:
单片机的工作ARM和dsp都能作,只是它便宜

网友K:
DSP与单片机单片机的出现实现了简单的控制功能

网友J:
单片机(通常意义所说的微控制器MCU),ARM(通常意义所说的高效能RISC),DSP(通常意义所说的通用数字信号处理器),这三个CPU分别是针对不同的应用

网友I:
单片机、ARM、DSP有互通之处,都是CPU

网友L:
如果你还没学单片机把起点架在DSP上也没问题,以我的心得单片机你迟早要遇到,不如先学好他

网友M:
对单片机能解决的问题,DSP的开发成本大得多,不过你将来要是遇到复杂的数字信号处理(如IIR,FIR,FFT)等,就用得上他了

网友N:
它的速度和实时处理能力单片机是望尘莫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