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中SCB是什么寄存器?为什么在参考手册里面查不到

楼主(2017-05-07):
为什么这个寄存器在STM32中文参考手册里面查不到?

V(3KQ_(BTA~M3[~9JIB3ZF4.png (140.15 KB )

网友A:
权威指南里看看

网友B:
是cortex m3内核的寄存器,可以看内核手册

网友C:
这只是结构体而已;

对应的是中断寄存器

网友D:
在m3权威指南里边能找到

网友D:
SCB->SCR|=1<<2;在网上查找SCB在哪个手册里,终于在这个手册上找到了 http://www.st.com/internet/com/T ... NUAL/CD00228163.pdf

网友E:
这些事ARM内核寄存器,ST的手册可能没有。
要看ARM的M4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