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麦克风录音ad采样后,到pc播放内容不对

楼主(2017-05-07):
硬件:stm32F405挂这个一个mems模拟麦克风,音频采集,滤波,放大,反馈。
软件:单片机录音 采样,量化,编码,然后生成pcm数据,导入pc存为pcm文件,用cool edit播放。
量化部分:采集的是电压值
编码部分:将这些电压值经过a律13折编码,生成8位二进制,然后存为一个字节进入pcm文件

请问有经验的高手,问题出在哪里?多谢!

网友A:
模拟信号直接输出对不对?

网友A:
TLV320AIC32 这个语音芯片可以,推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信号直接输出对不对?

模拟信号通过采样量化后,通过matlab仿真,波形很像声音的波形。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想把这样采集到的数字,传到pc上,编码为声音文件,然后播放出来,这样就可以验证录音采集到的数据是否正确。

就是想知道,这样电路产生的量化数据,如何在pc上调试并验证录到的是什么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