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丝印猜芯片信号

楼主(2017-05-07):
各位大神,有熟悉这个芯片型号的吗?测试了一下,应该是一颗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共7册
〓◆ 贴片代码查找工具 3册 ◆〓 , 你会 ...

谢谢TYW,这几颗是电压检测芯片吧,我那颗测试的应该是个N沟道的mos

网友B:
不用猜ME2306

楼主:
厉害啊,就是手册上也没注明丝印标识。

网友C(2017-10-13):
很眼熟,去码库网搜搜看,找不到还可以工程师在线帮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