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求解 π型LC滤波电路计算

楼主(2017-05-07):
π型LC滤波电路计算,电路如下:
小弟想用π型LC滤波电路滤除5V电源上面的60-120KHz  20mV-40mv左右的纹波。
按照大侠的建议是频率 f = 1/ (2*π * L* C) ;

里面没有涉及到纹波,我该如何计算呢(我希望纹波在1mV以下)?

不胜感激;

网友A:
纹波1mv以下,不是你改下电容,电感就可以了;

要不然都做到1mv以下了

网友A:
LC的值,可以根据你信号的频率进行选取

网友B:
π型LC滤波器有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π型LC滤波器有软件

谢谢,我找找看

网友C:
建议你去了解学习一下安捷伦的genesys仿真软件,比如切比雪夫/巴特沃斯滤波器等、滤波器的带内抑制啊什么的参数、你想要多少阶啊什么的都可以仿真。做无源的一个很好仿真软件。

网友D:
先要知道你的纹波的频率构成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用视频器快速傅里叶变换看下频谱图如果有条件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要知道你的纹波的频率构成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用视频器快速傅里叶变换看下频谱图如果有条件的话!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去了解学习一下安捷伦的genesys仿真软件,比如切比雪夫/巴特沃斯滤波器等、滤波器的带内抑制啊什么的 ...

非常感谢,我去下个试试看

网友E(2017-07-14):
问题是电感电容都不是那么纯粹
而且噪音还可以从其他路径走

网友F(2018-04-18):
亲 怎么计算知道了啊 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亲 怎么计算知道了啊 求指教

还么有,找个时间找个示波器,计算并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