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转3.3V求助

楼主(2017-05-07):
我当前使用AMS1117-3.3 ,输入12V,AMS1117-3.3发热的厉害,请问有什么什么好的替代方案吗?

网友A:
可以考虑DC-DC,需要的话后面再用LDO。

网友B:
负载电流多少? 不大的话那就 12V-5V-3.3V

网友C:
个人认为:ldo通常指 压差3伏以下

网友D:
不说电流都是耍流氓

+1

网友E:
压差大,除非电流足够小,否则应该用开关电源。自己计算一下LDO的功耗吧,比初三物理的课后作业都简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流多少? 不大的话那就 12V-5V-3.3V

那样只是把热量一部分转由5V稳压器散掉,总发热量并未减少,反而要增加一点。
用DC/DC才是正道。

网友G:
可以用LM2576转换

网友H:
最投机的方法就是在输入点串联个电阻,但也要考虑电流

网友I:
去看ti的电源芯片吧。我记得ti的LM1085 这个ldo绝对可以满足你的

网友J:
请参考我公开课内关于DC-DC方案选择的章节,您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答的,方案选择不容易。

http://open.21ic.com/Video/index/id/6650

网友K:
RT8008-33B

网友L:
压降太大啦,ASM 1117这类线性电源效率本来就低(12v转3.3,粗暴点解析就是多余的8.7v都转化为热量)。5v转3.3还可以

网友M:
对成本要求过高,就串二极管或电阻,功率小的话也可以串稳压管;

没要求就用DCDC了,MPS,TD,XL的都不贵;

网友N:
负载电流多少??低的话直接用HT7133,允许的输入电压可高达 30V。

网友O:
用DCDC  我们大把的  QQ  394233008

网友P:
压降太大,建议换DCDC

网友Q:
以500mA 电流计算: (12-3.3)*0.5 = 4.35W   芯片不发热才怪呢,  这种应用已经超出芯片的应用范围了,  换成DCDC

+10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那样只是把热量一部分转由5V稳压器散掉,总发热量并未减少,反而要增加一点。
用DC/DC才是正道。 ...

说明你这负载电流大

网友R:
压差这么大,你用LDO不发热才怪啊,用DC-DC嘛去linear选一款。实在不在意功耗的话你也要做好散热,考虑一下使用的可靠性哈。

网友S:
用AMS1085,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这负载电流大

无论负载电流是多少,即使为零,中间加一级5V线性稳压器“那样只是把热量一部分转由5V稳压器散掉,总发热量并未减少,反而要增加一点”这个结论都是正确的。

网友T:
要发热小就用开关型的

网友U:
去看ti的电源芯片吧

网友V:
用AH7550,这个是DC-DC的,LDO在压降低的可以,12V转3.3V不行。温升高!QQ2499347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