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5-07):
芯片上的引脚标注已经完成了, 查数码管的引脚图吧, 可能要咨询厂家, 也许有点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的引脚标注已经完成了, 查数码管的引脚图吧, 可能要咨询厂家, 也许有点差异 ...

管子不是数码管 是VFD 那个芯片 就是驱动 VFD的 管子能用的脚19个芯片标出对应的只有17个 还有2个脚是灯丝没标注 不知道接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管子不是数码管 是VFD 那个芯片 就是驱动 VFD的 管子能用的脚19个芯片标出对应的只有17个 还有2个脚是灯 ...

“管子不是数码管”
怎么会“不是数码管”?这种器件就是数码管,全称是“荧光数码管”。
这是一种电真空器件,即所谓真空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管子不是数码管 是VFD 那个芯片 就是驱动 VFD的 管子能用的脚19个芯片标出对应的只有17个 还有2个脚是灯 ...

“还有2个脚是灯丝没标注 不知道接哪里”
没用过真空管,所以你不知道。
灯丝接独立的5V灯丝电源,灯丝电源一端接地。灯丝电源最好使用交流,交流中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2个脚是灯丝没标注 不知道接哪里”
没用过真空管,所以你不知道。
灯丝接独立的5V灯丝电源,灯丝电 ...

这个要升压的 70v   升到49v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要升压的 70v   升到49v就可以用了

“升到49v就可以用了”
没有必要对我说这句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