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电压源和并网模式的单相逆变器参考设计

楼主(2017-05-07):
描述
此参考设计使用 C2000™ F28377D 微控制器来实施单相逆变器(直流-交流)控制。此设计支持逆变器的两种工作模式。第一个模式是使用输出 LC 滤波器的电压源模式。此控制模式一般用于不间断电源 (UPS)。第二种模式是具有输出 LCL 滤波器的电网连接模式,这种模式通常用于太阳能逆变器。此设计的固件在 powerSUITE 框架下受支持,因此允许使用解决方案适配器对其进行调整,并可使用补偿设计器和 SFRA 来调节控制环。高效、低 THD 和直观的软件使此设计对从事 UPS 的逆变器设计以及替代能源应用(例如,光伏逆变器、电网存储和微电网)的工程师很有吸引力。

特性
  • 380V 直流输入,110Vrms 60Hz 或 220Vrms 50Hz 输出
  • 峰值效率为 98%
  • 总计谐波失真 (THD) 较低:对于线性负载,小于 1%,而对于典型的非线性负载,则小于 3%
  • 使用 powerSUITE 工具(解决方案适配器、SFRA 和补偿设计器)可轻松调整软件以及调节定制功率级
  • 采用关键算法(如自适应比例谐振 (PR) 和谐振控制器),通过软件锁相环 (SPLL) 进行电网同步,并使用自适应四阶陷波滤波器对 LCL 谐振进行主动阻尼

楼主:
Voltage Source Inverter Design Guide

Software PLL Design Using C2000 MCUs Single Phase Grid Connected Inverter

Grid Connected Inverter Design Guide

网友A:
很不错的资料,就是有些地方看不太懂..

网友B:
这些分享的资料蛮丰富的

网友C:
现在做逆变器都是用的C2000

网友C:
这个的效率怎么样?

网友D:
这个转换效率怎么样

网友D:
不间断电源执行效率怎么样

网友A:
版主知道锁相环的程序具体怎么执行的吗,你发的资料我也有看过了,没看懂 = = 想做单相并网

网友E(2018-04-23):
您好,我现在在用28335做电网的同步锁相系统设计,不知道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现在在用28335做电网的同步锁相系统设计,不知道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参考的 ...

可以参考官网类似的设计方案

网友F:
高效、低 THD 和直观的软件使此设计对从事 UPS 的逆变器设计以及替代能源应用(例如,光伏逆变器、电网存储和微电网)的工程师很有吸引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参考官网类似的设计方案

我刚刚学dsp不久,很多不懂得。想找你们这些老师请教下学习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刚学dsp不久,很多不懂得。想找你们这些老师请教下学习经验

有问题可以来论坛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