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用LM2902中的三个运放做恒流源没有电流输出

楼主:
电路设计如图所示, 采用LM2902  VDD_PT是4.8v  AREF是2.5v  现在的问题是12管脚没有电流,5脚和7脚也没有  哪位大神路过帮满分析一下,,,

0W0LA32[4%W0)RZ(}_4{MZY.png (30.8 KB )

相关下载

网友A(2017-05-07):
就你的电路而言,改双电源。
就产生恒定电流这个目的而言,你的这个电路实在是太复杂。

网友A:
你是要使用Pt100测量温度,没有错吧?
只要用一支精密(低温漂)电阻供Pt100电流,而此电阻接在Aref上由Aref供电(当然同时为Pt100供电),一般地说,测温精度已经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