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压跟随器,输出和输入差别很大?

楼主(2017-05-07):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查该运放手册,猜测可能是失调电压。

网友B:
“如图,输入为0时,输出基本也是0;输入为500mV时,输出有504mV,比输入高了4mV。
为什么会这样?”

很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图,输入为0时,输出基本也是0;输入为500mV时,输出有504mV,比输入高了4mV。
为什么会这样?”

大师没戴老花镜,或者是戴了,但百度时少输入个数字,把指标看错10倍!

网友C:
好几块钱一个的贵运放,不可能这么差劲,要么测错了,要么买假货了!

网友D:
测运放应该用示波器看。

谢谢大家!

对于所谓的DC就需要用万用表量了。

波形正常而没有振荡才用万用表量输出电压。

如果振荡量也是振荡的平均值。

对于所谓的DC来说你肯定不希望输出振荡。

PSRR和CMRR都需要考虑如果确实没有输出振荡的话。

如果使用开关电源。

那么任何运放的PSRR都是形同虚设的。

本大师可以肯定你们也解决不了开关电源用于运放的问题。

因为这个运放的PSRR和CMRR都不小。

所以可以认为如果电源稳定。

那么等效的CMMR之类的误差很小可以忽略。

对于本大师来说。

这个运放的设计。

是非常可怜的。

也许教科书的受害者们都是如此进行设计的。

要是本大师公开本大师的3级放大电路。

就好了。

然而可但是。

教科书的受害者及其领导下的产业界。

肯定还不可能虚心到能接受本大师的批评和教育的程度。

所以。

也就无须可怜什么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教科书的受害者及其学术界。

谢谢大家!

为何总是兴高采烈地谈论CMFB?

因为他们总是想利用2级放大来实现更高的开环放大倍数。

然而开环放大倍数的提高是通过多级放大实现的。

而不是通过2级放大实现的。

学术界及其教科书的受害者们。

妄图用电流元作为有源负载来提升放大倍数。

但是一旦如此。

直流工作点就几乎必定失控 。

所以他们就妄图用CMFB进行弥补。

然而这时亡羊补牢。

是毫无意义的。

Well 。

还是那句老话。

工程技术人员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真实推动者。

尽管教科书和学术界从来不谈论是谁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发明的“差动放大电路”。

因为差动放大电路肯定是工程技术人员发明的。

学术界并没有任何发明创造的能力和动力。

因为学术界不能发现问题。

是由于学术界从来不实际地从事任何实际的科学技术活动。

而仅仅就是照本宣科。

学术界提出的一切所谓的“理论”貌似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而只有能解决问题并且能发现问题的工程技术人员才使科学发展的主力军。

而且还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因为你们从来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差动放大电路”。

人总是一代不如一代。

大宝有很多正确的设计方法。

而且与本大师英雄所见相同。

但学术界及其教科书的受害者们。

因为看不懂所以就无法像“差动放大电路”这么简单的电路一样进行命名了。

还是那句老话。

你们的放大电路设计水平。

基本处于不入门的门外汉的状态。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Well。

如果一个放大电路的开环频率特性。

谢谢大家!

呈现了-1/-2/-1的形状。

这不意味着不能用于运算放大电路的设计。

因为这个形状依然存在单调的指数规律而没有正弦环节的输出形式。

这就意味着。

实现了你们学术界和教科书的受害者们所谓的2阶巴特沃思特性。

然而事实上。

比2阶巴特沃思特性还好。

因为这完全可以做到没有正弦的震荡环节而仅仅就是几个衰减的指数项,从而是没有任何正弦导致的震荡的。

然而这就是非常理想的-1/-2/-1的补偿方法。

其可以做到几个衰减的指数项的输出而且没有正弦成分。

而你们的巴特沃思特性绝对就是存在正弦成分的。

你们学术界之所以总是按照巴特沃思特性校正运放。

是因为你们妄图获得一阶惯性环节的输出。

然而众所周知这是痴心妄想。

但是。

-1/-2/-1的开环频率特性却可以真正地做到没有震荡的衰减的指数输出。

这难道不应该就是学术界所梦寐以求的效果吗?

答案是肯定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通常运放只要使用了反馈电容。

谢谢大家!

其必定就是-1/-2/-1的形状的频率特性了。

事实上。

只要不是教科书的受害者。

都必定发现。

反馈电容的使用总是令方波响应没有震荡。

而这就是-1/-2/-1的特性导致的没有正弦成分的指数衰减输出。

或正弦的成分幅度很小。

但通常还是没有正弦成分的衰减指数输出。

几个衰减的指数输出是可以产生“过冲”的。

但这不是正弦的衰减震荡。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Well。

如果一个放大电路的开环频率特性。

大师思维真发散,巴特嗷死都出来了!这都是哪跟哪啊?

就楼主这个问题,请问大师,假设运放失调电压最大值为10mV,然后楼主顶楼测试出来的数据还正常?

网友E:
2272运放的参数都不错,也不是输入电阻的问题,楼主应该核对检测方法和器件。

网友D:
运放设计的过分过度的积分补偿。

谢谢大家!

难道运放的设计者们不敢到不好意思和害羞吗?

你们用那么大的电容进行积分补偿仅仅就是为了获得所谓的2阶的巴特沃思特性。

但是如此过分的做法。

你们真的好意思?

你们真的问心无愧?

当然了。

作为打工仔。

能够应付差事。

而且还能把责任推卸到教科书及其受害者身上。

你们总是心安理得的。

谁让你们是一群打工仔呢!

答案是肯定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关于失调电压的问题。

谢谢大家1

从理论上来说。

生产运放的设备。

可以做到其生产线的所有的运放都是同一个指标从而失调电压都是一模一样。

然而即使生产设备都是“负反馈”的。

也仅仅就是可以或较大幅度地克服扰动和干扰。

然而电网电压的变化。

即使负反馈可以衰减但是不可能消除。

这就可以导致生产线的产品的指标不同。

例如一个运放在生产线的时候。

电压是稳定的,那么其指标就是理想的。

而一旦电网电压波动或其他的扰动存在。

那么生产这个运放的设备虽然是负反馈的。

但是克服干扰需要能量。

而一旦去克服扰动那么生产运放的环节就出现波动从而指标与理论上的不同。

那么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同一生产线的运放为何可能失调电压不同的原因。

当然了设备的精度也是一个问题。

虽然精度问题可以用负反馈大幅提高。

但是还是会存在“噪音性质的干扰”从而导致同一生产线的产品指标偏离了理想设计指标。

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同一生产线的产品为何会指标不同的原因。

简单说就是。

所有生产设备的设计。

只要不是250设计的,就必然使用负反馈。

但负反馈不是万能的。

其不可能消除所有干扰。

但可以大幅衰减干扰。

然而只要干扰出现,那么作用到产品的生产上,就是导致偏执指标的干扰。

这是无法避免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
tlc2272我记得参数指标蛮高的。你把供电电压提高到5V看下。

网友G:
如果买得很便宜可能是假的

网友H:
输入失调,因为放大器不可能做的完全对称

网友I:
请大师解答一哈

网友E:
   我看到的参数,2272的Vos典型值也是0.3mv,所以跟随器的输出失调也就是0.3mv,楼主输入0与500mv的输出失调不同就不对;该运放Ibs和Ios极低,也就是静态基极电流极小,60K电阻影响极小;输入电阻要300M,输出失调才可以调0。所以楼主还是检查运放的质量或者检测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看到的参数,2272的Vos典型值也是0.3mv,所以跟随器的输出失调也就是0.3mv,楼主输入0与500mv的输出 ...

“典型值”只是期望值,实际是有一个概率分布。

设计不能只看“典型值”,必须考虑“最大”和“最小”值。

网友F:
TLC2272最小供电±2.2V,你用3.3V的话不好说,我不是叫你用5V试一下吗。

网友J:
2272运放的参数都不错,也不是输入电阻的问题,楼主应该核对检测方法和器件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典型值”只是期望值,实际是有一个概率分布。

设计不能只看“典型值”,必须考虑“最大”和“最小”值 ...

我顶楼上,假设木桶基本上都可以装1L左右,最少的只能100mL,不能说所有的都可以装1L吧。

网友L:
multisim的仿真不一定对,,,我遇到两次仿真和实际的情况不相符合的情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我顶楼上,假设木桶基本上都可以装1L左右,最少的只能100mL,不能说所有的都可以装1L吧。 ...

没有可比性!

照你这个说法,DATASHEET上失调项只需给个max值就够了!那人家给的typical值就毫无意义了??

引用0.3mv不外是用一个数值说明跟随器输出失调,不随输入强度而变而已,如果喜欢用最大或最小值也一样。

网友M:
Mulitisim 与实际 不准的。。。   还是换个工具仿真吧

网友C:
本贴起码暴露两个问题=
1.很多人不知道RR运放的失调特点,乱蒙!
RR的输入级由对N+对P组成,所以其失调电压最多有两个台阶!根据楼主数据,台阶能出现在0.5V附近?
2.有人不知失调电压typ值意思!例如,某运放手册给出的失调电压典型值为-+1mV,最小-3MV,最大3MV,这意味着此种运放,你想买到个失调电压为2.5mV,需要极好的运气,甚至可能比彩票抽中特等奖还难!

网友C:
无语了,楼主用画图软件画了个原理图而已,有人以为结果就是仿真得到的,也不想想,仿真器里随便来个直流扫描,就能仿真出失调电压?

网友N:
可能是误差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没有可比性!

照你这个说法,DATASHEET上失调项只需给个max值就够了!那人家给的typical值就毫无意义了 ...

那是不是就不需要给最大值了么?既然给出最大值了,就说明出现了最大值以内的就不要太惊讶,当然更多的应该是在典型值左右。但是在例如温度,电压等条件下时,时会出现其他值的,但是最大值是可以保证的,且另外最大值你看到的典型值也是在25度下的,其他温度下你可以说是典型值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K:
那是不是就不需要给最大值了么?既然给出最大值了,就说明出现了最大值以内的就不要太惊讶,当然更多的应 ...

要不换个说法:

假设手册中给出的失调电压typical值为-+1mV,那么你去买100个这种运放,其失调值超出此范围的数量大约是几个?

楼主:
运放是废板上拆的,换个新的就好了。

楼主的旧运放,引出了一些高深理论。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要不换个说法:

假设手册中给出的失调电压typical值为-+1mV,那么你去买100个这种运放,其失调值超出此范 ...

你要这么说,我只能说在25°的情况下,从正规供货商处拿货的话,超过该范围的,最多出现一两个。但是其他情况,你能告诉我是多少么?

网友D:
学术界和教科书的受害者们总是妄图2阶巴特沃思特性。

谢谢大家!

因为这样就简单了。

然而简单的想法必然有其他问题。

而复杂的反倒很是简单。

无论2阶巴特沃思特性如何用于运放设计。

都是必定有过冲而且SR甚低的。

但学术界和教科书的受害者们则总是认为巴特沃思特性简单。

然而复杂的补偿虽然看似复杂。

却可以真实地实现无过冲和足够快的一阶惯性环节。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