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施瓦茨-克里斯托费尔映射!

楼主(2017-05-07):
有个规律=教科书上最精彩,最有用的地方,往往都是选学内容,自然是不学不考了!

这就太遗憾了!

对于电子工程,贴名所说的这个映射,是极度有用的!简直是个宝,但这部分内容在工程数学里,一般是不学的!

网友A:
虽然听不懂,但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B:
大惊小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听不懂,但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这个东东,和默比乌斯映射,号称双雄!当然了,大家对后者的应用比较熟悉,不管是模拟还是数字滤波器理论,都要用到!

网友B:
共形映射,是《复变函数》必不可少的内容,其重要性甚至堪比解析延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惊小怪!

各个教材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形映射,是《复变函数》必不可少的内容,其重要性甚至堪比解析延拓。
...

不要讲大道理,咱们就这个映射,专门来讨论讨论?

考虑到今天下午我复习过了,公平起见,也给你复习时间,明天晚上再来,如何?

当然了,大师可能会说,这些东西早就玩熟了,要是这样,咱们现在就开始就这个专题,从头一点一点聊?

楼主:
先来个最基本的,也是最简单的问题,预预热!

请问大师,z平面单位圆,映射到w平面上半面,所需要的变换是?
(直接给答案无意义,必须给推导过程!)

楼主:
大师半天没动静,估计闪人了!

实际上讨论程序很简单=人手一本教材,咱们就从头看起,每一句话问个为什么,每个推导过程问个为什么,就OKAY了!

例如,本贴要谈的SC映射,映射出的多边形的边数,由什么确定?为什么?(即推导过程不能省略!)!

看书么,每一句话要看懂,每一个推导都要看懂,这是看书的基本要求,一点也不过分!

楼主:
大师要是对这个话题有兴趣,明天晚上吃过饭早点来,因为这个话题内容非常多,从头过一遍,起码得两三个小时!
讨论方式就是,相互提问书上每一句话,每一个推导的内涵和外延!

网友C:
现在牛 逼人太多了

网友D:
能结合一些实际用途来讲解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结合一些实际用途来讲解就更好了

院士之类的大牛,能精通多个学科或分支,原因在于这些学科或分支的数学基础相同或相通!所以他们懂的多,学起来可能还不费劲!

我们一般人学习,靠的是死记硬背书上结论或套路!这样学起来不是一般的吃力费时!如此,能精通某学科的一个分支就不错了!

TI很多模拟IC设计师,OP,BG,PLL,ADC,DC-DC等等,几乎都能搞!人家那是学活学通了!国内的工程师,绝大多数人只能做其中一种或两种!

楼主:
平行板电容问题,大学物理和电磁学等学科,处理时都是忽略边缘效应的!用本贴所说的SC变换,可以轻松求解平行板电容边缘处电力线分布问题!

楼主:
发个帖子,等回复得半天,这样聊天方式,太浪费时间了!

看5楼,大师还懂共形映射,那么有个问题=
几乎任何一本复变理论教材,提到幂函数w=z^n映射,都会提到n≥2时,z=0处保角性不存在了,由Ф放大到nФ!

请问大师:这个结论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惊小怪!

六点半了,大师该吃过饭了吧!那咱们现在开始聊了?

先把要聊的公式发上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六点半了,大师该吃过饭了吧!那咱们现在开始聊了?

关于用SC变换求解平行板电容边缘电力线分布=

教材上求解过程太简单了,有几个问题得厘清:

如图,w平面上这个多边形,有几个顶点???各个顶点在哪儿?w专到z平面后,这几个顶点位置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