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903懂得大神帮一下忙

楼主(2017-05-07):
本人菜鸟,最近在用LM2903这个比较器,谁能帮忙分析一下图中的上下阈值电压是多少,谢谢~

网友A:
LM2903是OC输出。

由OC特性,对地通断确定比较器正输入端电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903是OC输出。

由OC特性,对地通断确定比较器正输入端电压即可。

你好 ,那你可以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那你可以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吗

这个(MAX901x)是高低驱动输出,按其输出(近似为电源和地)再由正输入端等于Vref推算出V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回差阈值分析:

学习了,讲的很详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