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同相放大器的电阻取值问题

楼主(2017-05-07):
(无正文)

网友A:
电阻值太小,运放输出的电流就比较大,一来费电,二来会影响后级得到的电流。
电阻值太大,一来高值电阻往往不够稳定(容易变值),二来各种漏电流(包括运放输入电流)影响比较大。

网友B:
这个还得考虑运放的失调和偏置电流的影响, 以及信号源的阻抗问题.
电阻太大, 确实有影响稳定性的情况

网友C:
同相放大电路,放大倍数为 10:

1. 假设运放为理想运放,电阻为理想电阻,其值为常用的 E24 系列的值,
则 R1 = 18、R2 = 2 或 R1 = 27、R2 = 3,与数量级无关。

2. 考虑实际元器件特性,但仍假设运放为(近似)理想运放,
而电阻取值范围一般选取大于 1K,小于 1M。按 @maychang 的考虑方法,
折中选取为 R1 = 180K、R2 = 20K 或 R1 = 27K、R2 = 3K 。

3. 对于实际电路,决定电路放大倍数的主要因素为电阻比例 R1 / R2,
而其数量级同样有可能对放大倍数有影响。这时需要对电路建立数学模型,
并确定最佳的电阻比例及其数量级,包括精度等级。
建立数学模型、确定元器件参数的方法可参考: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LZ 有兴趣的话可练习下,看看 R1、R2 究竟该取多大。

网友D:
还有个因素就是噪声方面考虑,在运放的输入端,电阻值越大其热噪声越大。运放的换算输入噪声较大。所以这个电阻是越小越好。但小电阻意味着大电流,耗能。所以需要在噪声和节能方面折衷。

网友E:
楼上诸位已经讲了不少,我仅从输出失调这一点考虑取值。
设信号源内阻100K,导致运放+端静态基极电流Ib+,产生的压降100Ib+,如果与输入失调Vos叠加为Vos+100Ib+。最好是由-端静态基极电流在R1//R2产生的压降等于Vos+100Ib+,即根据(R1//R2)Ib-= Vos+100Ib+对电阻取值,将输出失调电压调0。
基极电流可以从参数表的Ios和Ibs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