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助关于15w4k56s 串口1的问题

楼主(2017-05-07):
(无正文)

网友A:
相关的寄存器配置好了吗?,默认情况下串口1在P3.0,P3.1。要是换到P3.6,P3.7的话,得改一下寄存器配置。我试过可以把串口1配置在P3.6,P3.7上的。

网友B:
P3.7由于是PWM2的输出,所以上电是高阻(为了PWM控制对象的安全)。你要做为IO输出或串口输出,要将其设置为准双向口。

网友C:
要修改寄存器,将串口1映射到对应的管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