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朋友们推荐一款虚拟示波器!

楼主(2017-05-08):
(无正文)

网友A:
虚拟示波器实际就是pc示波器,没有什么神奇的,无非就是可以根据软件功能,比传统的功能多些。但有一点,以后这种电脑应用加usb接口的测量仪器会是一个趋势也就是所谓的usb仪器

网友B:
我知道有,还亲自测试过,性能还行,但在这说不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有,还亲自测试过,性能还行,但在这说不得。

不懂,请问有安装包吗?方便地话请加Q:821266289,学习学习。

网友D:
我正在开发100元3MHz的数字示波器

网友E:
不如买一个 泰克 的示波器功能更强

网友F:
家里使用虚拟示波器、虚拟逻辑分析仪比较方便,不用了放入抽屉不占地方。虚拟仪器由于使用PC,所以后续处理比台式的更方便。性能方面好像也没有多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