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PICKIT3脱机烧写问题

楼主(2017-05-08):
用MPLAB,在线烧写正常,最近尝试脱机烧写,HEX可以正常下载到PICKIT3中,但是按下PICKIT3上的按钮后,三个灯立刻全亮,并且是一直全亮(POWER绿 ACTIVE 蓝 STATUS红),ACTIVE灯不会恢复到闪烁状态,最后通过MPLAB进行空白校验也发现什么数据都没有写进去。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参考的脱机烧写操作文档是:wenku.baidu.com/view/97889ef0fab069dc502201f5.html

网友A:
脱机烧写要由PIC KIT3 供电,然后电压选4.6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脱机烧写要由PIC KIT3 供电,然后电压选4.625V

请问怎么指定由PICKIT3供电?是在操作下载HEX到PICKIT3之前设置POWER=4.625吗?如果是这样的,刚已尝试,还是原来情况——三个灯一直亮。

网友A:
你板子有电吗?板子没电就要KIT3供电。不知道你用什么软件把HEX文件下载到KIT3,所以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板子有电吗?板子没电就要KIT3供电。不知道你用什么软件把HEX文件下载到KIT3,所以不好说 ...

用的MPLAB 8.92版本,板子给电和不给电都试过,最后都是PICKIT3的灯全亮,什么数据都没写进去。

网友A:
估计是你电路里面5v电容太大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电路里面5v电容太大所致

今天出差回来先是拆了电容,电容是104的,没用。
然后想了想,如果pickit3什么都不接,按按钮是什么效果呢……结果也是三个灯全亮。
请问,是不是买的这个PICKIT3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呢?

网友B(2019-01-16):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电路里面5v电容太大所致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你说的5V电容是啥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你说的5V电容是啥意思?

我的PICkit3 可以的,你是按照MPLAB帮助菜单下的PICkit3 In-Circuit Debugger->Getting Started->PICkit3 Programmer-To-Go中所说的步骤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PICkit3 可以的,你是按照MPLAB帮助菜单下的PICkit3 In-Circuit Debugger->Getting Started->PICkit3 ...

操作步骤都是网上查来的。每次烧录完STATUS灯都是亮红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操作步骤都是网上查来的。每次烧录完STATUS灯都是亮红色

首先你用PICKit3在线编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说明连接没问题。其次看文档要看原厂的,无添加,没有中间环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用PICKit3在线编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说明连接没问题。其次看文档要看原厂的,无添加,没有中间 ...

在线是正常的脱机烧录总是失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线是正常的脱机烧录总是失败

那再核对下是否按照了PICkit3 In-Circuit Debugger->Getting Started->PICkit3 Programmer-To-Go中的步骤

网友D:
在线正常的话如果配置没问题一般都是可以脱机的。

网友(2020-03-24):
问题解决了吗??  我使用IDE烧写正常,说明电压设定,硬件连接没问题
但是使用PICKET3给从未烧写过的板子烧脱机写时无法烧写,只要该板子在IDE下被成功烧写一次后,就可以picket3正常脱机烧写,求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