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超强PID调速教程

楼主(2017-05-08):
(图片)

楼主:
将偏差的比例(Proportion)、积分(Integral)和微分(Differential)通过线性组合构成控制量,用这一控制量对被控对象进行控制,这样的控制器称PID控制器。

楼主:
模拟PID控制原理
在模拟控制系统中,控制器最常用的控制规律是PID控制。为了说明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先看一个例子。如图1-1所示是一个小功率直流电机的调速原理图。给定速度n0(t)与实际转速进行比较n(t),其差值e(t)=n0(t)-n(t),经过PID控制器调整后输出电压控制信号u(t),u(t)经过功率放大后,驱动直流电动机改变其转速。

楼主:
1、比例部分
比例部分的数学式表示是:Kp*e(t)
在模拟PID控制器中,比例环节的作用是对偏差瞬间作出反应。偏差一旦产生控制器立即产生控制作用,使控制量向减少偏差的方向变化。控制作用的强弱取决于比例系数Kp,比例系数Kp越大,控制作用越强,则过渡过程越快,控制过程的静态偏差也就越小;但是Kp越大,也越容易产生振荡,破坏系统的稳定性。故而,比例系数Kp选择必须恰当,才能过渡时间少,静差小而又稳定的效果。

楼主:
2、积分部分
从积分部分的数学表达式可以知道,只要存在偏差,则它的控制作用就不断的增加;只有在偏差e(t)=0时,它的积分才能是一个常数,控制作用才是一个不会增加的常数。可见,积分部分可以消除系统的偏差。
积分环节的调节作用虽然会消除静态误差,但也会降低系统的响应速度,增加系统的超调量。积分常Ti数越大,积分的积累作用越弱,这时系统在过渡时不会产生振荡;但是增大积分常数Ti会减慢静态误差的消除过程,消除偏差所需的时间也较长,但可以减少超调量,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当Ti较小时,则积分的作用较强,这时系统过渡时间中有可能产生振荡,不过消除偏差所需的时间较短。所以必须根据实际控制的具体要求来确定Ti。

楼主:
3、微分部分
微分部分的数学式表示是:
      实际的控制系统除了希望消除静态误差外,还要求加快调节过程。在偏差出现的瞬间,或在偏差变化的瞬间,不但要对偏差量做出立即响应(比例环节的作用),而且要根据偏差的变化趋势预先给出适当的纠正。为了实现这一作用,可在PI控制器的基础上加入微分环节,形成PID控制器。
      微分环节的作用使阻止偏差的变化。它是根据偏差的变化趋势(变化速度)进行控制。偏差变化的越快,微分控制器的输出就越大,并能在偏差值变大之前进行修正。微分作用的引入,将有助于减小超调量,克服振荡,使系统趋于稳定,特别对髙阶系统非常有利,它加快了系统的跟踪速度。但微分的作用对输入信号的噪声很敏感,对那些噪声较大的系统一般不用微分,或在微分起作用之前先对输入信号进行滤波。
      微分部分的作用由微分时间常数Td决定。Td越大时,则它抑制偏差变化的作用越强;Td越小时,则它反抗偏差变化的作用越弱。微分部分显然对系统稳定有很大的作用。)(te)(te
      适当地选择微分常数Td,可以使微分作用达到最优。
由于计算机的出现,计算机进入了控制领域。人们将模拟PID控制规律引入到计算机中来。对(式1-2)的PID控制规律进行适当的变换,就可以用软件实现PID控制,即数字PID控制。

楼主:
废话不多说了,其他下载PDF资料慢慢品读吧,真心不错的一个教程。保证你再也不胡抱怨学不会PID了。

网友A:
这文档的确很不错,如果有配套的软件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文档的确很不错,如果有配套的软件就更好了

里面有软件的。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那么多人下载,竟然就你们几个人回复,回复的都是大好人。

网友B:
我来补刀,根据楼主的资料,我找到了代码,谁会移植?移植成通用版本

网友C:
确实挺好,就是没找到仿真软件下载的地方。

网友D:
确实不错,我老东家搞的东西,工程师文化的代表!

网友E:
之前在ARDUINO上用過
很方便

网友F:
没什么用,PID应用的关键是P、I、D三个参数的整定

网友G:
正使用,采用的增量,控制PWM,这个资料较好,比较全,不零碎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没什么用,PID应用的关键是P、I、D三个参数的整定

这个整定应该要对系统测试后才能确定的吧,有没有什么算法,让系统自动设置这个PID参数的。

网友H:
还是很可以的,学习够了。整定应该就快捷方法,一会儿去查查

网友I:
最近几天看到的良心资料贴,以前学的稀里糊涂的,这个写的挺明白。

网友J:
恭喜各位工程师,好东西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没什么用,PID应用的关键是P、I、D三个参数的整定

第一次听说pid的整定 还是从卓情老师那

网友L:
好贴,我昨天下载删除了那个版权神马的,变的好清爽。。。

网友M:
应该很有用,这么多人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有软件的。

嘿嘿我说的是整个源码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来补刀,根据楼主的资料,我找到了代码,谁会移植?移植成通用版本

谢谢,先研究下

网友N:
好厉害的样子,下载研究学习。

楼主:
没想到这么多人喜欢这个教程

网友O:
下载下来学习学习,非常感谢群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使用,采用的增量,控制PWM,这个资料较好,比较全,不零碎

做的什么控制?有代码分享一下不?发个贴分享一下,我也在学这个。

网友:
确实是好资料,讲的清楚明白,就是怎么实现,如果能弄个通用的库函数就OK了。

网友P:
非常系统全面的讲解,难怪好多人说好

网友Q:
看似三个参数,实际上很复杂。

网友R:
讲的明白透彻。

楼主:
下载量马上突破300大关了,看来大家很期待这个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