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3.3 哪位大神知道用在什么产品上

楼主(2017-05-08):
    哪位大神知道AMS1117-3.3 应用在什么产品上       网上是说应用在以下方面  高效线性稳压器 后置稳压器,用于交换式电源 5V至3.3V线性稳压器 电池充电器 有源SCSI终端 笔记本电源管理 电池供电设备      那这些又会用在什么产品上      哪位大神能帮帮我

网友A(2017-06-22):
很多产品都可以使用

网友B:
需要将比较高的电压(比如5-12V)变成3.3V使用的地方你都可以用,跟什么产品没关系,只看你的电源系统是否需要。

网友C:
用在需要3.3V供电的芯片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