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安森美功率运放NCV0372BDWR2G输出波形失真

楼主(2017-05-08):
运放的输入为旋变解码芯片AD2S1205的输出信号,Vref_ADI也是解码芯片的输出参考电压,运放的输出信号为旋转变压器的激励信号, 发现输出的激励信号有非周期性的失真,具体的原理图和电压波形如下,请教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2通道为输入Exc+_Sig to Exc-_Sig 信号, 4通道为EXC+to EXC-信号

网友A:
建议 LZ 先确定故障源。检查下列各点:
1. 旋转变压器工作是否异常;
2. AD2S1205 获得的位置、速度的信号是否异常;
3. 运放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信号是否异常。

第一个失真波形表明,正弦波形正常,但有一个负向的干扰脉冲使得其直流电平下移。
因此,需要特别检查运放输入端的信号,查找负向干扰脉冲的来源。

网友A:
所有的检查,第一步是电源。

需要确保电源都正常的情况下再检查电路的其它各个部分。

网友A:
旋转变压器通常用于检测角度位置,而非用于拖动。

建议 LZ 看看这里的芯片是否有合适的:
Angle Position Sensor ICs

楼主:
感谢Jack315的回复,所有的信号包括电源看了都是正常的,我们开始用的是AD推荐的运放AD8397ARZ,信号正常,但是AD8397ARZ发热特别大,上电后不久就到了85度,已经工作在它的最高工作点,所以就换成了安森美的这个功率运放,然后发现出现这种非周期性的波形不正常,有点不明白问题出在那里, AD8397ARZ是轨到轨的,安森美的NCV0372BDWR2G不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Jack315的回复,所有的信号包括电源看了都是正常的,我们开始用的是AD推荐的运放AD8397ARZ,信号正常, ...

两路信号一路正常,一路异常表明怀疑的重点应放在电源和 AD2S1205 上。
故障源在大功率功放和旋转变压器的可能性要相对要小一些。

建议 LZ 继续做下列测试:

1. 拿 5~10 套电路板(Onsemi 的运放)和旋转变压器,检查是否都有同样的异常现象。

2. 对有异常的电路板,用示波器分别检查运放的电源、参考电压和输入信号。
检查时需和运放的输出一起观察,即输出和电源一组、输出和参考电压一组、输出和输入信号一组,一共三组。
每组波形都要能看到异常的输出波形。然后把三组波形晒出来看看。

网友A:
另外一个问题是运放的输出功率驱动旋转变压器是否有足够的余量?

网友B:
失真处发生在波峰,明显是信号幅度过大,运放进入非线性工作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真处发生在波峰,明显是信号幅度过大,运放进入非线性工作状态了!

峰值在13.8v跟VCC15v 还有一点裕量,这个可以测试下,不过旋变要求激励信号是7Vrms, 所以降低的话就没有办法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路信号一路正常,一路异常表明怀疑的重点应放在电源和 AD2S1205 上。
故障源在大功率功放 ...

两路信号都是差分信号,2通道是Exc+_sig to Exc-_sig, 4通道是EXC+ to EXC-, Vref_ADI信号是AD2S1205输出的参考电压2.5v, 供电+15Vanalog与参考电压2.5v都是稳定的,也测试了好几个板子都有同样的问题,其他都不懂,只换掉运放,用AD8397ARZ之后信号完全正常,只是AD8397ARZ功率不够发热很大,上电一会就到了85度, 安森美的NCV0372BDWR2G这款是功率运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峰值在13.8v跟VCC15v 还有一点裕量,这个可以测试下,不过旋变要求激励信号是7Vrms, 所以降低的话就没有 ...

1.2V差不多是极限了,裕量没有了!

网友B:
输入级是PNP管,最低输入电压可以是VEE,但最高输入电压最好不要超过VCC-1.5=15-1.5=13.5V!

网友B:
输入电压最高值放在极限值交界,碰到点干扰噪声就会咳嗽,于是出现非周期性湿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级是PNP管,最低输入电压可以是VEE,但最高输入电压最好不要超过VCC-1.5=15-1.5=13.5V!
...

有道理,刚把26.1k 换成20k,测试看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级是PNP管,最低输入电压可以是VEE,但最高输入电压最好不要超过VCC-1.5=15-1.5=13.5V!
...

改 了电阻后电压峰峰只11v,仍然出现问题,不过应该不是幅度的问题,因为最高值只有6~7v,之前的13.8v是差分信号的峰到峰值,问题应该不在幅值

网友A:
按检查结果,外围信号无异常,唯一不同之处在于运放。

检查两款运放,发现其动态特性相差巨大。
压摆率:53 V/us VS 1.4 V/us
单位增益带宽:69 MHz VS 1.4 MHz

LZ 觉得这会不会是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 了电阻后电压峰峰只11v,仍然出现问题,不过应该不是幅度的问题,因为最高值只有6~7v,之前的13.8v是 ...

直接看那几个关键点电压波形(包括参考电压)!不要看差分!波形处理很烦人!

网友B:
懂点维修技术,不只是家电维修工干的是,只要是硬件工程师都该懂点!
像这个简单电路故障排查,实际上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因为目标仅仅是确定确定故障点。
首先是故障区切割,大不了把单片机和运放分开测,运放输入信号改用信号发生器,从低频到高频,从小幅度到大幅度慢慢试,运放部分很快就能搞定!当然用方波测试来的更快!运放有什么病差不多都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检查结果,外围信号无异常,唯一不同之处在于运放。

检查两款运放,发现其动态特性相差巨大。

有可能,SR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检查结果,外围信号无异常,唯一不同之处在于运放。

检查两款运放,发现其动态特性相差巨大。

算了下,频率10khz, 14v的峰峰值 1.4v/us也是有裕量的

楼主:
跟旋变负载有关,不接旋变信号正常,接上后波形出现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了下,频率10khz, 14v的峰峰值 1.4v/us也是有裕量的

既然运放外围信号无异常,但其输出有毛刺 (glitch) ,
只能解释为运放自身的问题。虽然解释不通,但问题却是定位到运放。

建议:
1. 咨询 Analog Device 的 FAE,看看他们是否有什么高见。
如果没有可能得用回他们推荐的运放,然后再和他们探讨发热问题的解决方案。
这是比较快的做法。

2. 如果要继续自己探索:仔细对比两款运放的其它参数(如噪声等),
看是否能找到怀疑对象。若能找到,针对怀疑对象,重找一款运放进行试验。
比如动态特性相差悬殊,不妨找一款动态特性好一点的运放,然后试验一下。
因为有时候计算并不能很好地说明产生问题的机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旋变负载有关,不接旋变信号正常,接上后波形出现问题

能重现正常和异常状态后,再仔细比较两种状态下的电路参数,
查找可能的原因。包括 AD 推荐的运放一起进行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运放外围信号无异常,但其输出有毛刺 (glitch) ,
只能解释为运放自身的问题。虽然解释不通,但问题 ...

恩恩,其他的尝试也在进行中

网友C:
两个运放的正IN端串联电阻6k8~8k2,而正IN端并联电容到靠近运放的地线,其电容用0

网友D(2017-06-13):
最后解决了么?想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E:
这就是临界态,改变下倍率,或加个相位校正电容即可。OP二者相差太大。外围器件参数要调正。

网友E:
听X大师,进入非线性状态(临界),OP的分布参数已改变。实际用时,比资料上的动态范围还要压缩10%,才有保证。毕竟原厂的测试不是个个都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