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救,STC单片机下载程序后只能运行一次

楼主(2017-05-08):
我的STC单片机采用的的是USB直接下载的方式,但是在下载后程序能够正常运行,但是在关闭开关再打开后就不能正常运行了,但是在点击STCISP上面的检测MCU选项后就又可以运行了,但是每次都需要点击检查MCU选项,电路就是安装stc提供的usb直接下载的电路的,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检查一下复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复位电路

但是stc上面没有说要画复位电路哦,一定需要画一个么

不需要

网友B:
拨掉USB线试试呢?

楼主:
就是拿usb供电的,拔掉再插上就不能正常运行了,但是添加的显示屏还是可以点亮,但是显示的数据就是拔掉前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拿usb供电的,拔掉再插上就不能正常运行了,但是添加的显示屏还是可以点亮,但是显示的数据就是拔掉 ...

把那两个22欧姆电阻去掉再上电试试

网友B:
看下下载选项有没有错

网友C:
直接插USB进入下载模式了,你有两个选择:
1、直接用5V供电,不接USB。
2、将USB与MCU连接的D+和D-断开,只接USB电源和地。

上电运行时,P3.0 P3.1不能有下拉的动作,否则也会进入USB下载模式。

我也遇到过,也是这样解决的!正确!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插USB进入下载模式了,你有两个选择:
1、直接用5V供电,不接USB。
2、将USB与MCU连接的D+和D-断开,只 ...

嗯,换上充电宝就搞定了,谢谢啦

网友D:
直接下载模式导致的,单独电源供电就行

网友E:
所以新的STC8系列单片机的USB-ISP 增加了一个开关,见图:

如需要直接连接USB进行下载,请务必在PCB上预留此线路。 按住此按钮然后连接USB,可进行ISP下载,
若连接USB时没有按住此按钮,则不会进入ISP,而是直接运行用户代码。

(注意:使用USB直接下载不能调节内部IRC的频率)

相当与原来串口ISP的P00/P01接地的选项。

不知是否STC公司看到LZ的帖子而改变的,如是反应就是相当的快哦!呵呵。

网友F(2017-07-13):
是不是跑飞了

网友G(2017-12-17):
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