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17-05-08):
为什么实际搭的电路3脚电压低于0.7v左右时 1脚输出调到4v  tl072没有问题换了还是这样 电路搭的也没有问题 实际的可变电阻是光敏电阻

网友A:
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B:
确实是没有仔细读手册的结果。

楼主:
换了lm358正常了 按道理来说两个 072  的集成块  四个放大器 不可能都是坏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lm358正常了 按道理来说两个 072  的集成块  四个放大器 不可能都是坏的吧 ...

谁也没有说你的TL072是坏的。
首帖的问题,纯属你使用不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lm358正常了 按道理来说两个 072  的集成块  四个放大器 不可能都是坏的吧 ...

使用不当,正是你没有仔细看(甚至是根本没有看)器件手册的后果。

楼主:
maychang    多谢是没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不当,正是你没有仔细看(甚至是根本没有看)器件手册的后果。

请教大师   哪一项参数说明 输入不能低与0.6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也没有说你的TL072是坏的。
首帖的问题,纯属你使用不当。

难道是电源电压不能低于10v吗  v+是5v   v-是0v大于最小-5v  共模电压也小 还是不知道要看那个参数   请大师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是电源电压不能低于10v吗  v+是5v   v-是0v大于最小-5v  共模电压也小 还是不知道要看那个参数   请 ...

2楼HWM贴出来表格的第三行,共模电压要比电源负端高4V到比电源正端低4V这个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HWM贴出来表格的第三行,共模电压要比电源负端高4V到比电源正端低4V这个范围内。 ...

多谢回复   如果不是供电低   电压5v的问题  那为什么大于0.7v就正常了呢   或许就是电源电压太低功能 不能正常吧

网友C:
用正负电源就没问题了

网友D:
电源上串的R3?1mA电流的压降就0.75V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如果不是供电低   电压5v的问题  那为什么大于0.7v就正常了呢   或许就是电源电压太低功能 不 ...

“那为什么大于0.7v就正常了呢”
可能是大于0.7V就进入该芯片的共模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大于0.7v就正常了呢”
可能是大于0.7V就进入该芯片的共模范围了。 ...

嗯多谢了好像也只有这个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上串的R3?1mA电流的压降就0.75V了。

多谢回复  不是这个原因电路画错了用的是20欧姆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正负电源就没问题了

这个应该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不是这个原因电路画错了用的是20欧姆的电阻

电源上串联这个电阻,毫无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上串联这个电阻,毫无必要。

单独的这个图是没有必要 集成块多了个人感觉有点必要  可以方便排除故障。如果内部短路不会影响电源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独的这个图是没有必要 集成块多了个人感觉有点必要  可以方便排除故障。如果内部短路不会影响电源部分 ...

“集成块多了个人感觉有点必要”
无论电路板上有多少“集成块”,也不应该串联这么一支电阻。不知道你是跟哪位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块多了个人感觉有点必要”
无论电路板上有多少“集成块”,也不应该串联这么一支电阻。不知道你是 ...

您说的有道理,只是看过一篇**说的加一个小电阻有助于排除故障 感觉有道理就加了但是请您说一下加了有什么坏处呢 在速度不高的情况下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有道理,只是看过一篇**说的加一个小电阻有助于排除故障 感觉有道理就加了但是请您说一下加了有 ...

此电阻使得电源“远离”理想电压源,可能造成集成电路内前级与后级之间通过电源内阻产生耦合。
对数字电路芯片,往往要求若干片并联后再在电源与地之间接一支电容(通常称为去耦电容),对运放等模拟芯片也要求电源与地之间接一支电容,而且电容距离芯片要近,连线要短,这些都是为了让电源(包括导线)尽量“接近”理想电压源。你串联一支电阻,后果与之相反。

网友E: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楼主(2017-06-21):
引用 网友B:
此电阻使得电源“远离”理想电压源,可能造成集成电路内前级与后级之间通过电源内阻产生耦合。
对数字电 ...

很感谢您的回复 说的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