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能够测量发动机震动情况吗

楼主(2017-05-08):
想请教各位大神,MPU6050能够测量发动机震动情况吗,如果可以是根据x、y、z轴的加速度分量来测量吗?

网友A:
不靠谱,频率响应太窄了

网友A:
建议用传统的压电加速度传感器做

网友B:
看手册,注意测量范围、响应速率,再结合发动机振动的相关参数就该知道了。知其然,需亦知其所以然,而不是简单求个答案。

网友C(2020-04-14):
引用 网友A:
不靠谱,频率响应太窄了

指的是这个频率么?
陀螺仪机械震动频率
X轴    30KHZ
Y轴    27KZH
Z轴    24KHZ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指的是这个频率么?
陀螺仪机械震动频率
X轴    30KHZ

测振动要加速度传感器,MPU6050 ACC低通滤波器最高频响才260Hz,测振动闹着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