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矢量控制驱动器MCU的选型

楼主(2017-05-08):
目前这个电机(盘式电机)的电感量太小了,10K的开关频率的话,电机定子电流变化率太大,控制不了(已经用德国的一台驱动器带过,启动的时候就过流报警了),所以就想用100K的驱动频率来进行控制,现在我们一款空间矢量控制驱动器上用的120M主频的MCU,如果继续采用这款的话,当开关频率为100K的时候,那开关周期就为10uS,在这10uS里面MCU最大的机器周期为1200个,FOC的坐标变化加上相关的逻辑运算可能就超过了1200个机器周期了(软件工程师如是讲),所以最近在找MCU的解决方案,FPGA的方案也行,望大家给

网友A:
不会用到1200个指令周期,就2个pi计算,没多大,位置计算的可以放在位置环10ms或者位置变化计算一次

网友A:
而且可以把pwm周期搞成100K,pi计算搞成20K也是可以的

网友B:
不一定跑foc算法也要跑到100k,要看电机的运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