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电容,1117总是烧掉,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7-05-08):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图片20170508145340.png
电路是给stm8s单片机供电的。输入端以前是100uf电解电容,现在换成22uf无极电容,电路通电后,咔咔两声,1117和单片机就烧了。用1uf和100uf就不烧。22uf无极电容是淘宝买的。求大神解惑,原因在于电容质量还是电容大小的选择,万分感谢!

楼主:
补上电路

网友A:
无图
1 前端输入电压多少?
2 电容的耐压是多少?
3 1117后端负载总电流多少

楼主:
输入13-14v,   电容耐压50v    负载电流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
1 前端输入电压多少?
2 电容的耐压是多少?

输入13-14v,   电容耐压50v    负载电流20ma

网友B:
22uf的电容耐压50V吗?

网友C:
检查电源接入瞬间的输入电压变化,再查1117的器件手册。

网友D:
你被忽悠了,22uF的无极固体电容没有50V的,就是25V的都比较少见,我就在用22uF/25V的,封装是1210,不可能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uf的电容耐压50V吗?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电源接入瞬间的输入电压变化,再查1117的器件手册。

之前用电解电容,电压会变高,后来改无极电容   电压还会低0.8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被忽悠了,22uF的无极固体电容没有50V的,就是25V的都比较少见,我就在用22uF/25V的,封装是1210,不可能 ...

我的封装也是1210   能不能麻烦你告诉我购买渠道

网友E:
电容耐压怎么测试呢?

网友F:
你22uF电容长什么样子?发上来看看?

网友G:
与容量没多大关系吧,主要是电容质量

网友H:
电容耐压不够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电解电容,电压会变高,后来改无极电容   电压还会低0.8v

注意是瞬态,LDO只会有两种损坏原因。一是输入过压,二是功耗过大,但后者不会上电立刻就烧。

网友C:
拿足够采样率和存储深度的存储示波器看上电暂态,万用表测电压没意义。

网友I:
输入的导线是不是比较长?!

网友J:
引用 楼主:
输入13-14v,   电容耐压50v    负载电流20ma

你确定1117能输入15V? 好好查查数据手册再说

网友K:
感觉是1117的问题啊

网友:
芯片输入有问题

网友L:
电源如果是交流电的全桥整流供电,这个电路肯定烧1117,如果是开关稳压电源供电,就不会烧1117.

网友K:
手册上的举例都是在输入电压最大12V的情况下,你直接就超了。不要看极限情况,因为芯片不可能一直工作在极限情况下

网友M:
半波整流 先二极管再电解电容

网友N:
SPX1117-5.0压降6.5V,Dropout voltage is the input voltage minus output voltage that produces a 1% decrease in output voltage with respectto the nominal output voltage at VIN = VOUT + 1.5V
参考网址:https://wenku.baidu.com/view/5204e63a31126edb6f1a10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电容耐压不够吧

你好,电容耐压能测试吗

网友O(2017-09-19):
引用 网友P:
是C10太大,不要接上。切记Cin>Cout。

谁告诉你输入要比输出大的?TI的LM1117你去看看手册!下面给你截图!

网友Q:
1117的质量问题,我也碰到这种情况,出去的板子烧芯片,一查居然输出跟输入一样,击穿不都是开路么

网友R:
1117进口的最高可以做到15V输入,国产的没有用过,不敢用

网友S:
1117-5.0  你这个输入压差比较大,容易导致1117过热损坏,建议加大1117的散热面或者改为金属封装的,个人建议不这样设计。
如果必须要用LDO那就搞个2级降压;
最好方案是用降压型DCDC 型号一大把。

网友T:
引用 网友J:
你确定1117能输入15V? 好好查查数据手册再说

我刚刚看了数据手册,最大可以20v,输入15v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T:
我刚刚看了数据手册,最大可以20v,输入15v应该是没问题的

你这哪里的芯片手册啊。。。。。。。

网友T:
引用 网友U:
你这哪里的芯片手册啊。。。。。。。

就1117的数据手册啊  上面有提 VIN最大可以到20V的

网友V:
咔咔两声,表示有点好笑
检测器件与电路,慢慢排查原因!!!

网友R:
器件质量不行,不要再搞了,我以前也遇到过,后面改7805了,买进口的ON的质量有保证,但是假的太多了,一点意思都么有,器件没有问题,这点功率一定问题都没有

网友W:
换成22UF极性电容就不会。反馈环路的问题。

网友X:
建议用开关电源比较好

网友Y:
输入最高12V,推荐3到9V

网友Z:
taobao买的,先排除耐压不够的问题,另外用示波器来测一下先。

网友AA(2017-12-27):
引用 网友P:
是C10太大,不要接上。切记Cin>Cout。

Cin>Cout,这个原理是怎么来的呢?大神讲解一下呗,谢谢啦!

网友AB:
每家不同的1117的vinmax是不相同的。

网友AC:
假货1117,以前有一批板子碰到过,输出电压不确定的。

网友B:
http://www.szlcsc.com/product/pdf/A_32CE8A43E4EFE885.PDF

这是数据手册。输入电容里面没提,但是看他自己测数据输入输出用的都是10uF,里面说输出电容esr低点,容值大点会比较好。

我怀疑你的14V输入电压不稳,有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尖峰,原来的电容可以吃掉,但是这个22uF的电容吃不掉,导致尖峰跨过电容烧了片子,按春叔的意见,用示波器抓一下看看情况。毕竟就算不接输入电容,也不会出现烧片子的情况。

网友AD:
看1117的手册,

网友AE:
c10前端串一电感就好了,很少有这样直接用大电容的

网友(2019-11-18):
这是环路震荡引起的,可以在C10加个电感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