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过零检测的仿真

楼主(2017-05-08):
刚看了人家发的那个教程,我就按照画了一个仿真测试,还真行。

网友:
收了,这个很好理解啊。比之前看的那个用光藕的应该更好用。

网友:
变压器的存在虽然让封装有点大,但是应该这种更安全,比阻容降压的更靠谱。

网友:
有点意思,能否又安全,又不用变压器,又更少期间的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分享是一种美德啊,楼主你的美德**了,谢谢。

网友B:
最喜欢这种有图有真相的帖了,收了。比纯理论的看不到摸不着的强。

楼主:
之后用单片机的中断就行了,另外确认一下延时问题,可以通过示波器观察一下。

网友C:
这个还比较有用,之前不是很清楚怎么用中断实现,需要这个变换一下。

网友A:
单片机控制输出波。

网友D:
如果单片机也可以这么仿真就给力了。

网友E:
我还是非常喜欢变压器这个东西的,起码比阻容降压安全多了,阻容的,电容容易爆炸,以前的随身电源就见过爆炸。

网友F:
下载学习一下。嵌入式外部的调理电路,不会真不行。

网友B:
重装系统了,再来下载看看。

网友G:
这种还是很安全的一种方式。

楼主:
主要是有个朋友问我单片机怎么测那个过零检测用于保护继电器,这样就可以让控制继电器闭合的时候选择在过零点进行闭合

楼主:
因为继电器如果在峰值闭合容易引起火花,发热严重,怕烧毁设备,防范于未然,因此选择在0点闭合那就是没有这个情况了。

网友H(2018-11-25):
引用 楼主:
因为继电器如果在峰值闭合容易引起火花,发热严重,怕烧毁设备,防范于未然,因此选择在0点闭合那就是没有 ...

楼主,你这个电路最后用了吗?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过零检测用于机械继电器是不是应该还要考虑继电器的响应时间滞后....起码要延后半个周期?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这个电路最后用了吗?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过零检测用于机械继电器是不是应该还要考虑继电 ...

我觉得你这个最好先用示波器观察一下波形,看看到底有没有延迟惯性。

网友:
看不太懂啊,这个模电没学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你这个最好先用示波器观察一下波形,看看到底有没有延迟惯性。

机械磁吸一定是有延迟的,你想想啊机械磁吸啊,动作时间小不了
随便搜了一个:
MY系列的继电器动作时间为:20ms以下(测定条件:额定操作电压输入时,不含接点跳动周围温度条件:+23°C)
如果就算是10ms,1个过零点就过去了,关键是机械的东西,这个时间一致性很难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机械磁吸一定是有延迟的,你想想啊机械磁吸啊,动作时间小不了
随便搜了一个:
MY系列的继电器动作时间为 ...

可以考虑加个小电容滤波,让小波动消除

网友J:
什么教程啊。分享分享。